测量90系列三级管放大倍数遇到的事。

楼主(2023-03-13):
手中有90系列管子诺干,分别用数字表和指针表测量,发现有些管子测量结果倍数有较大差别,有些管子测量结果倍数很接近,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不论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晶体三极管都是不准确的,测量出来的值仅供参考和比较,不要太认真了!

网友:
指针表放大倍数测量误差很大,读数也不精确,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自己搭个电路串两个表分别测Ib和Ic比较好,电压可以按工作电压选择。万用表看看大概的管子放大倍数还是比较实用。

网友:
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图形相似的就算配对成功了。

网友:
数字表和指针表测量条件不同,集电极电压相差较大,一般是高耐压管子指针表测量结果低

网友:
40多年前自己做的晶体管测试仪,也就是个参考和比较的功能。

网友:
万用表的Hfe功能貌似只有在中国比较普遍,这应当是从指针表时代传下来的习惯,测试结果也只能是个参考(比如比较两个管子的优劣),实际上稍微专业点的万用表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hfe测试自己搭个电路也就是个电阻和电池的问题,没必要在万用表上加这个功能。

网友:
你去看一下指针万用表测三极管hfe的等效电路,
指针表的hfe刻度是基于你的都是硅管Vbe=0.65V这个假设来生成hfe的刻度的。
通过假定Vbe=0.65V而得出Ib是恒定,因此串联在集电极上的电流表电流就直接正比于hfe.
如果Vbe是0.5V,那么原来这个刻度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我没有图示仪,有空搭个电路再测测

网友:
万用表那玩意,测量的叫做HFE,晶体管标准参数里面叫做hfe(小写),hfe是晶体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接法的电流(交流)放大系数,而HFE(大写)的是直流放大系数,而且是近似的。
展开来讲,hfe是指晶体三极管在共发射极接法组态,集电极电流的变化值跟基极电流的微变量的比值。它是一个交流的值。而万用电表测试三极管,是给三极管基极给了一个固定的偏置,然后测量集电极电流,概略地测算直流放大系数。由于不同的万用电表电池电压不一样,测量时候的偏置电流也不一样,所以哪怕是同一个三极管,测量出来的直流放大系数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近似值只能做参考,你不能对这种简单粗略的测试方法得出的结果提太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