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喜欢NPN系列三极管 小甲前级 作品赏析

楼主(2023-03-13):
NPN类的三极管是在电子学领域极其普通的系列,然而是我初学电子元器件时第一个接触的系列,从第一次接触便喜欢上了NPN系列三极管,因为是正向控制方式,并非PNP类的倒灌方式导通。所以基极一般不会受到高压的冲击,由此才对他情有独钟。由于老式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等,输出端均采用NPN系列,加上一枚输出变压器,这即是儿时聆听过最美的旋律。也是童年除了手电筒以外的唯一家用电器。后来学习了电子基础知识才知道。原来那些收音机所使用的都是甲类单端的工作方式。如今的我们虽然器材众多,设备更是琳琅满目,但可能很难听到那优美的旋律了。于是想要对功放前级做个初步改造。看看能否唤起童年的记忆。在材料选择上无可厚非,必须全部采用NPN三极管结构。一粒PNP都不会使用。完全采用最古老的集电极配耦合电容的输出方式。因为是甲类小菊花散热器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中输出功率管会含有热量。亦增加室温调节热敏电阻,让中点电压尽可能不会脱离太多。因为采用单电源供电。所以输出端是必须含有一枚电容。由于之前喜欢胆机,所以输出电容采用复古的轴向封装,亦可作为声道的区域隔离,布线仍旧顽固,90度是必须的基本作法,散热片仍旧处于接地减少输入噪音,三枚放大推动三极管安装于2枚散热器中间,这样可以有效做到屏蔽。之前想为他设计一个屏蔽盒,可是价格太贵,要200片才能定制。极间耦合依旧采用电容方式,放弃直耦。组装完成聆听到了儿时暖暖的回忆,固执的我不太喜欢靠仪器来鉴别音质的好坏,但是基本的波形还是要进行测试。以耳朵为标准来收货是多年秉持的原则。指标再高数码味浓郁的产品也不是我所需要。音乐要有感情,加入了空气感的音符实际是会跳舞的。这也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纯甲类和喜欢胆机的原因。

网友:
    看着很好,想看看原理图

网友:
欣赏你的佳作 赞成你的想法

网友:
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甲类,这散热器顶得住?
好的,这是前级

网友:
唉,npn和pnp我们是有什么用什么,不必刻意歧视。除了发光二极管之类的特例,大部分情况下仅仅调换正负极,就可以直接n管和p管互换

网友:
从第一次接触便喜欢上了NPN系列三极管,因为是正向控制方式,并非PNP类的倒灌方式导通。所以基极一般不会受到高压的冲击,由此才对他情有独钟。由于老式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等,输出端均采用NPN系列,加上一枚输出变压器,这即是儿时聆听过最美的旋律。也是童年除了手电筒以外的唯一家用电器。

倒过来讲了吧?  老式收音机用的3AX31. 3AX81推挽推变压器,全是PNP管的廾年天下

网友:
老哥有点执着

网友:
我记得NPN大量采用和晶体管掺杂工艺有关系,NPN管好像良率更高,不知道记错没有。从使用来讲,NPN,PNP其实没啥本质区别,对应的电源方向不同罢了,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