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磁棒快递来断掉了,胶水粘上还能用么

楼主(2023-03-13):
磁棒断掉了,粘好后能用么? 性能有很大影响吗
这是来时候样子
-----------------------------------------

粘好后
-------------------------------------------

1.  粘好后的磁棒可以继续使用么,如果能,性能有多大影响?
2.  磁棒上一边有中波线圈、另一边有镀银线圈,粘好后我现在也分不清哪边中波哪边短波了,真郁闷..
请坛子里的老师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A:
性能无多大影响。

有时候,用一截套管套起来(我用的是特氟龙管),中间留一点缝隙(1-5mm),Q值反而更高。你自己可以调一下试试。

网友B:
基本没什么影响,不过找根磁棒也不是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无多大影响。

有时候,用一截套管套起来(我用的是特氟龙管),中间留一点缝隙(1-5mm),Q值反而更 ...

好的,不过我已经把它给粘上了,不好弄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什么影响,不过找根磁棒也不是很难啊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性能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心里不舒服。

网友C:
什么叫做“分不清哪边中波哪边短波”,不是一整根磁棒吗?相同的原材料制作,哪头放中波线圈哪头短波随你高兴。需要分辨磁棒的话黑色中波,灰色或棕色短波。摔断那根是中波。

网友:
能用,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下面的磁棒也是一起邮的吗?看着惨

网友:
可以。但不是这么粘的

断面不要上任何胶,按紧,外围涂AB胶固定

网友:
没那么讲究,中间涂ab胶也可以,薄薄的一层即可

网友:
尼龙绸剪一条,抹上胶水,缠紧,OK

网友:
这也说明了磁棒太长基本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做“分不清哪边中波哪边短波”,不是一整根磁棒吗?相同的原材料制作,哪头放中波线圈哪头短波随你高 ...

那根断了的磁棒是有两个线圈的,中波在一边,另一边是短波线圈,您仔细看第一个图片,短波的那边是镀银线绕了几圈,一根磁棒有中波也有短波线圈,于是出现尴尬局面,因为不懂随手就把线圈都拆下了,粘好后就不知道原来在哪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