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RAID1比RAID10放心。因为

楼主(2023-03-13):
因为RAID1 硬盘拿出来插上SATA线在电脑上仍然能读取文件。但RAID10,万一硬盘柜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更换,放其他的硬盘柜可能不兼容。那就麻烦了。

楼主:
以9548RU3为例子,创建的RAID10矩阵,关机取出来后,再放回去也要按顺序,更别说放其他品牌的柜上。

网友A:
你想干嘛?数据很值钱吗?RAID几乎都是企业用,个人用这个不明白

网友B:
公司都只用RAID5 N-1的容量
RAID1基本不会用 N/2容量太不划算

楼主:
针对技术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嘛?数据很值钱吗?RAID几乎都是企业用,个人用这个不明白

只讨论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9548RU3为例子,创建的RAID10矩阵,关机取出来后,再放回去也要按顺序,更别说放其他品牌的柜上。

RAID是标准化的东西,和硬盘柜没太大关系
阵列数据会存储在硬盘信息上,换到别的设备上也能立马重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ID是标准化的东西,和硬盘柜没太大关系
阵列数据会存储在硬盘信息上,换到别的设备上也能立马重建

这个公开论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都只用RAID5 N-1的容量
RAID1基本不会用 N/2容量太不划算

这个钱不是问题。我试过用硬盘保存数据。结果有一个ZIP文件,解包出错。修复后只能拿到部分文件。一个4T企业硬盘才630元。我资料值100万。就算你多个硬盘备份,你不去验证,你不知道哪个硬盘上哪个文件是损坏的。

网友C:
反驳你3个问题:

1:
我资料值100万。
你也不能这么夸张吧。100W还顾得上讨论几块硬盘吗?

在线热备+磁带冷备(很便宜)+定期灾备演练啊。
另外你不会多备块全局热备盘吗? 我是譬如4块硬盘做RAID10,那么就插5块,另一块做全局热备盘。

2:
谁说的RAID10需要同型号硬盘的?
谁说RAID10,需要按顺序的。

如果你测试过真是这样的话,请买一块好点的RAID卡。起码我见过的RAID卡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劣质的RAID卡,是伪RAID的。

3:
谁说的RAID硬盘坏了是拔出来插SATA线的。
正确做法是,带电,直接把坏盘拔出来,把好的插进去。然后不断电,直等到同步完成。

判断如何同步完成,比较粗糙的法子是看灯闪的程度。精细法子是通过软件在操作系统里查看。
这个过程不停机,业务不中断。就是机器速度慢了一些,因为RAID卡在忙着干活。

我们机房的小伙子都是这么干的,第一天插上新硬盘,看着灯狂闪了,说明在同步。一般第二天再去看同步完成没。期间不停机,不影响业务。

话粗糙了点,你将就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驳你3个问题:

1:

我明天再买一个RAID卡回来验证一下,我那个ORICO 9548RU3创建出来的盘能不能直接插入PCIE的RAID卡上使用。如果是兼容的话,我就用RAID10好了。

网友:
只讨论技术的话,把硬盘拿出来插到其它电脑上读取,这个不是冗余 RAID 设计用途,RAID 设计用途是,阵列中某块硬盘损坏了,你拔掉再插上一块,然后系统对外读写不受影响,对内自动重建该硬盘上的数据,从硬盘损坏到数据重建完毕,整个系统工作完全不受影响,这才是 RAID 设计用途。

数据安全靠备份,热备、冷备、异地,而不是靠 RAI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开论证过?

可以的,不过不保证全兼容。

一块型号的RAID卡下的RAID硬盘,全部转换到另一个型号的RAID卡的时候,有的卡子有个选项,大意是导入RAID的配置。
不过这是个危险操作,理论上需要先备份数据,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驳你3个问题:

1:

第二点不是说同型号硬盘,是疑问是不是要同型号的RAID卡(或者柜)才能顺利读文件。

楼主:
其实我是想把数据分别放几个硬盘上。然后做个软件把硬盘里的所有文件生成一个MD5校验值做成表格。定期对各个硬盘的校验值是否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就要检查是哪个硬盘出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把数据分别放几个硬盘上。然后做个软件把硬盘里的所有文件生成一个MD5校验值做成表格。定期对各 ...

这种做法最保险,只是功夫会多点。还要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点不是说同型号硬盘,是疑问是不是要同型号的RAID卡(或者柜)才能顺利读文件。

那,这个问题没意义。

看我说的第三条。还有 washu 也说了这个问题。 热备份,热恢复。如果担心,多买一块全局热备盘。再担心的话,买个磁带机吧,双备份,也没多少钱。

全局热备盘:
就是RAID里的一块硬盘坏了,RAID卡自己拿全局热备盘顶上。

到时候你把坏盘抽出来,插进去新盘,自动做全局热备盘。当然还有不同的动作模式,看卡子设置,但大部分缺省就是如此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做法最保险,只是功夫会多点。还要费心。

RAID 干的就是这个事,何必再去麻烦。
CPU闲得慌去跑MD5吗?
担心就做备份,我们的生产数据。数据中心的运行数据,都是这么干的。

做MD5不是不可以,但是MD5发现出错了,能怎么办呢? 不还是去找备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AID 干的就是这个事,何必再去麻烦。
CPU闲得慌去跑MD5吗?
担心就做备份,我们的生产数据。数据中心 ...

我倒是偶尔做类似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ID 干的就是这个事,何必再去麻烦。
CPU闲得慌去跑MD5吗?
担心就做备份,我们的生产数据。数据中心 ...

是呀,比如我把资料分别放到3个硬盘上。每半年运行一次校验。如果一个硬盘的校验结果与另外两个不同,而另外两个却是一样。说明校验不同的硬盘出问题了,得换。

好奇:如果某个字节突然变了,如果使用过程中又没有访问这个文件。RAID是怎样判断数据出错?几十T的数据,难道他也是定期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偶尔做类似的事情

你是个非常严谨的人,也是非常讲究的人。
我不得不这么说,这么做没错。

我只这么想过,但没这么做过。

我从业余闲散人员入行做计算机的时候,就拷问过这个问题。

1、计算机第一危险的职业是做存储,就是磁盘阵列,RAID这些东西。
2、计算机第二危险职业就是做数据库。

因此这2样,我不选择,我选择了通讯。做错了大不了上不了网,但数据不会丢。
结果现在只要出问题都叫网络问题,我成了最大的背锅的。最后导致我,操作系统,数据库,存储都了解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比如我把资料分别放到3个硬盘上。每半年运行一次校验。如果一个硬盘的校验结果与另外两个不同, ...

不定期扫描,答案是不读取的时候发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偶尔做类似的事情

这种方法比raid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定期扫描,答案是不读取的时候发现不了。

以raid1为例子,如果我故意关机把其中一个硬盘取出来用winhex把字符串文件里的“1”,改成“2”再放回去开机。raid怎么知道哪个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raid1为例子,如果我故意关机把其中一个硬盘取出来用winhex把字符串文件里的“1”,改成“2”再放回去 ...

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记得你问过这个问题的。

乱拳打死了师傅,何况我还不是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比raid更安全。

两码事,前面说了,冗余 RAID 目的是让你(的系统)不停机,如果你没有不停机需求:从你的描述看,你没有这个需求,因为你打算定期对比数据,那么你不需要 RAID,你就用备份就行,然后如你设想的定期对比哈希值,至于是事先生成一份哈希记录还是不同备份之间相互对比都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raid1为例子,如果我故意关机把其中一个硬盘取出来用winhex把字符串文件里的“1”,改成“2”再放回去 ...

如果是要访问才检验,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个月硬盘1坏了一个扇区,下个月另外一个硬盘又坏了相同的扇区。直到某天用到这个文件才知道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偶尔做类似的事情

用times33,暴雪的游戏检验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imes33,暴雪的游戏检验算法

最好有现成的工作。没有我想用java自己写一个。java相对VC简直。

网友:
RAID能保证非硬盘的原因导致数据损坏
但你说压缩包解压不了,这个不属于这范畴
被软件篡改感染,使用不当导致文件损坏,中勒索病毒
这些你都防不了
既然数据价值100w,本地硬盘做快照,然后远端再做同步
有条件的话就不要用文件来存储了,尽可能用分布式文件系统,比如hd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