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空气接头阻抗计算公式

楼主(2023-03-13):
搬砖。同轴电缆空气接头的阻抗计算:

阻抗 = 60ln(D/d),单位:欧姆。

D是外导体的内直径(公头的)。
d是内导体的外直径(母头的)。

因为公头插到母头中去的,所以,公头的内导体直径比母头的小。计算时,内导体以母头为准。外导体以公头为准。
其实,马马虎虎,估计没那么严格。

若闲得无聊,自制也行。
注意,这是空气接头,也就是说,接头内导体和外导体之间是空气或者真空。
(如果内外导体之间有聚乙烯啥的,不是这个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到电视发射塔见过,大功率发射天线到机房的射频电缆都是类似椭圆的,大的有大腿粗,小的有手臂粗, ...

不一定是电缆,有可能是波导管!

楼主:
老衲能从头到尾推导出来这个传输线特性阻抗公式。但是,老衲理解不了。

传输线好像理解起来超难。普通模电知识中,传输线应该是最难的。
天线老衲至少还能知道会感应出电压。传输线里面在传啥东西?传电压?传电流?传电磁波?
好像与命名也有关系。波导老衲不懂,但从名字就知道,里面在传电磁波。传输线没说传什么东西。

100MHz或1GHz信号传输。两段75欧同轴电缆,中间用1000欧的空气接头连接,空气接头分别长10mm,100mm,1米,10米,各自会发生什么现象?驻波?回波?损耗?

如果中间用普通双股电线连接,电线分别长10mm,100mm,1米,10米,又会各自发生什么现象?

如果传输线内导体切断加个可变电阻,不同的阻值,又会发生什么现象?

老衲不知道。想起来头晕乎乎。

期待有顶级仪器的高手做实验,并上传实验结果。

楼主:
如果模拟电视没有停播,可以用75欧同轴传输线连接室外天线和电视机。
同轴电缆中间剪断,两段之间接各种电阻、电容、各种长度的双线等做实验,看看电视图像的变化。

模拟彩电信号是最佳试验信号。

网友B:
我几年前到电视发射塔见过,大功率发射天线到机房的射频电缆都是类似椭圆的,大的有大腿粗,小的有手臂粗,不知道那种电缆阻抗是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到电视发射塔见过,大功率发射天线到机房的射频电缆都是类似椭圆的,大的有大腿粗,小的有手臂粗, ...

那种大型射频电缆是50欧的,很粗估计是为了大电流。
感觉同轴电缆有50欧、75欧两种不同阻抗很麻烦的,电工界当时就该统一,只允许一种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缆,有可能是波导管!

应该不是波导管,波导管用于微波,我见的是电视6频道发射电缆。百公里外还能接收到的6频道电视节目,可见发射功率很大。

楼主:
看到光速讨论,想起来了。

空气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 = 60ln(D/d),单位:欧姆。

60怎么来的?
60 = 空气中光速 * 2 / 10,1000,1000

聚乙烯同轴电缆,改成聚乙烯中的光速,阻抗约=40ln(D/d)

补充内容 (2023-3-16 17:01):
更正一个笔误,正确如下:
60 = 空气中光速 * 2 / 10,000,000

楼主:
顺手转帖一下同轴电缆的衰减特性。

最常用的同轴射频电缆是SYV-75-5。
(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75欧姆)

细一点的75-3衰减比75-5大50%。
粗一点的75-7衰减比75-5小30%。

75-5的-5指的是什么尺寸?

网友(2023-10-22):
引用 楼主:
顺手转帖一下同轴电缆的衰减特性。

最常用的同轴射频电缆是SYV-75-5。

“5”的意思就是同轴电缆外导体(屏蔽编织层)的内径,也就是包裹芯线的介质的外径。您的帖子里提到的5就是同轴电缆的编织层的内径是5mm的。

网友:
给女生探索者个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内阻50ohm的快速阶跃信号源,打到你说的各种场景的传输线里,然后用示波器测量各点信号,再和书里说的对比。

楼主(2024-09-16):
同轴电缆、同轴接头的阻抗,50欧,75欧,和普通电线的欧姆电阻50欧,75欧有啥区别?

同轴电缆空气接头,外导体和内导体是不相连的,按理,阻抗是无穷大,怎么可能是75欧?

1米长同轴电缆,阻抗是75欧;100米长同轴电缆,阻抗为什么还是75欧,不是7500欧?

老衲一贯观点,很多书写的不好。尤其对于一般爱好者的书,又扯到同轴电缆的阻抗,如果作者能用一句话解释一下传输线阻抗与普通导线欧姆电阻的区别,那么将极为加深爱好者对阻抗的理解。

估计,大多科普书的作者,虽然提到了同轴电缆阻抗,但是搞不清楚什么是阻抗。
专业书的作者,是能搞清楚的,但是,不敢说,怕说错,这种书抄来抄去,别人不说,就不敢说,当然,也有认为无需说的。

如果此贴评分超过10个,老衲就一句话说出其中区别。没有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