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误插220V的虎牌JKT-P100电饭煲EIC1077模块

楼主(2023-03-13):
前几天给朋友修好了一只日本产的100V电压的虎牌1H电饭煲,型号是JKT-P100,不小心误插了220V电导致烧坏。拆开后检查发现损坏了1只220V的松下黑色压敏电阻、1只15A保险丝,换上后发现CPU板上1个丝印8E的贴片三端稳压(L78L06)坏,还有电源板上一片专用厚膜块EIC1077也坏了,没有20V输出。CPU板连接电源板检测电压的TLV816光耦也坏了,CPU板是有显示的估计没坏。这个EIC1077是专用的厚膜块,极难买到配件。后来用了把小一字批磨成扁凿,一点一点刮开厚膜块的高压电路部分,根据实物绘制出局部电路图,再换上MIP283、TLP785、DZ2J200等几个损坏的元件,终于修复了此电饭煲,分享给大家参考。
CPU控制板反面

CPU控制板正面是有时钟显示的

EIC1077模块反面已刮开部分,可以看到一片JRC的贴片双运放

CPU主控型号L160Q172

EIC1077模块高压电路,损坏的元件已拆除
TIGER

修复后的EIC1077厚模块
TIGER

根据实物测绘出的EIC1077模块高压部分电路图

网友:
前几年,我也遇到过一台误插220伏交流电的虎牌电饭锅,家主第一次误插后,换了保险管和压敏电阻,然后,再一次插220伏交流电,这一次不是误插了,他以为110V与220V的区别就只是那个压敏电阻,换好后直接插220V。这一次后果就很严重了,大面积的铜箔蒸发,很难修复了。

网友:
技术精湛,图文并茂加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100V的机器到手应该剪掉插头直接接到变压器上以绝后患~

  这样搬动就不方便了。将电源插头换成美式3脚插头吧,不过,有些插座 美式插头还是可以插进去的。

网友:
原来这个厚膜块是可以这样的,我有个电源也是这样,看来也可以动手了

网友:
修是一方面,得改电压,否则一直修下去

楼主:
补充几张图片,另外更正一下CPU型号是ROHM公司的L610Q172。这个机器是类似电磁炉的感应加热方式,功率1500W,模块里还封装了IGBT驱动等电路,直接改220V牵涉的电路比较繁琐麻烦,不太好改。
拆开维修前烧坏的电源板反面。

电源板上损坏的元件:整流桥堆、EIC1077、V221U压敏电阻、CPU电压信号检测用816光耦、15A保险管。
TIGER

CPU控制板供电三端稳压IC。

未刮开前的EIC1077专用厚膜IC,包裹了类似环氧树脂的黑色保护层。

网友:
  这样的模块烧了还有办法修复,真是高手。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厚膜的表面很硬,我也有个虎牌电饭煲,拆了厚膜后刮不掉表面的陶瓷层,请问楼主是怎么刮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厚膜的表面很硬,我也有个虎牌电饭煲,拆了厚膜后刮不掉表面的陶瓷层,请问楼主是怎么刮 ...

小号一字螺丝刀磨成扁凿,加上一根高硬度钢材磨成的尖锥,在10-20倍率双目体视显微镜下一点一点刻凿刮开,注意尽量不要破坏贴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