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操作系统盘_机械磁盘比ADATA固态盘稳定

楼主(2023-03-13):
日久见: 很多人的电脑使ADATA固态盘作C盘,速度的确比机械盘的速度快很多,  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经常丢失文件提示无效之类的,甚至死机极不稳定,  电脑C盘使用"机械磁盘"远比"ADATA固态盘稳定".虽然速度机械盘比不上固态盘, 但稳定性远比 ADATA固态盘强(ADATA固态盘用作贮存资料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用GHOST的系统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ghost以后要系统补丁,一般没有问题,正常更新的系统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A:
这个说法很奇怪-----ADATA数码盘,就是SSD吧?我用了好几年,没有掉过。

网友B:
使用了这么多年没你说的情况,系统不要用克隆版的。盘使用大品牌。速度和机械盘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ADATA数码盘翻译过来是不是SSD盘,汉语固态硬盘。

网友:
从没有遇到你这种问题,从自己的硬件上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这么多年没你说的情况,系统不要用克隆版的。盘使用大品牌。速度和机械盘不是一个级别

找不到安装版呢,,使用几个月之后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很奇怪-----ADATA数码盘,就是SSD吧?我用了好几年,没有掉过。

有人说用GHOST的系统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安装版呢,,使用几个月之后就不稳定了,

威刚SSD?不至于吧,那要不试试crucial或者西数,国产的可以试试致钛,都很好用的,您说的情况应该不是SSD的问题。

至于系统,都2023年了,当然是使用MSDN的原版镜像了:点 这个 就行,不是12代之后的大小核,可以选win10 LTSC 2019;尝新的话点 这个 ,选win10 LTSC 2021,12代之后的就得选win11。
这些连接里的都是MSDN社区的原版镜像(只要不乱搞一些某某管家,某某数字之类的软件,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一个Ssd,用了快四年了,很稳定,没丢过文件

网友:
你的说法正好与实际相反,我用SSD有5年多,没发现丢失文件现象,我装的是WIN7SP1,用光盘完全安装;会不会你的SSD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安装版呢,,使用几个月之后就不稳定了,

你的 SSD 有问题,可能是矿盘、严重磨损,甚至其它更加可怕的问题(不好说就不说了)

我最老的 Intel 320 SSD 已使用十几年,整机退役后给老妈继续发挥余热每天使用到现在,换成 Intel 730 SSD 迄今也有 8 年以上

网友D:
楼主的机器硬件配置不知道怎么样?尤其是CPU的性能和固态硬盘的性能关系挺大。操作系统的版本最好是纯净版。你说的情况没有碰到过,我最早用的三星840固态硬盘至今已有10年左右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网友E:
西数SSD  250GB  M.2 装系统  i5七代机,七、八年了,天天使用,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器硬件配置不知道怎么样?尤其是CPU的性能和固态硬盘的性能关系挺大。操作系统的版本最好是纯净版 ...

这么说可能是我选用的操作系统不是纯净版的原因.  得换另一个Win7系统试试.

网友F:
威刚牌内存就威刚,什么ADATA,害几个楼层理解错误.
严重怀疑楼主没有4K对齐,或者内存颗粒有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硬盘数据/电源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数SSD  250GB  M.2 装系统  i5七代机,七、八年了,天天使用,没任何问题。

我使用的系统如图示:然后SSD希捷 250G 用GHOST装机 用几个月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威刚牌内存就威刚,什么ADATA,害几个楼层理解错误.
严重怀疑楼主没有4K对齐,或者内存颗粒有问题.
当然,也 ...

我只是随便的格式化,没注意到什么4K对齐哦,可能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系统如图示:然后SSD希捷 250G 用GHOST装机 用几个月就不稳定了,

查查你的内存被什么东西大量占用。

网友:
ADATA固态盘

不知道与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固态盘有何区别?

网友:
固态硬盘,用了七八年了,几台机器,没有任何问题,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系统如图示:然后SSD希捷 250G 用GHOST装机 用几个月就不稳定了,

楼主8G内存,为啥不装64位系统?

网友:
曾有一块杂牌ssd用过一段时间就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更换一块品牌ssd就再没出现问题

网友:
典型的乱下结论。那你觉得现在的超薄笔记本电脑,就不配机械盘,还咋用?套用你的结论的话,笔记本厂商还不得被投诉弄死?事实上人家都用的好好的。
你自己电脑有问题没有解决,不能一棍子把固态盘打死啊。我现在回帖用的荣耀MagicBook笔记本电脑用的就是固态盘,非常稳定。
还有,Adata是威刚品牌,而且,固态盘也随着具体使用的颗粒有很多种,主流的消费类的固态盘是TLC颗粒的。固态盘存在使用寿命的问题,当全盘擦写次数到临界值之后,出错的概率就会上升,虽然主控芯片会尽量让数据存储分散,但是也无法保证不出问题。
你这只是一个独立的个案,不具备代表性。极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电脑有问题,或者你自己这固态盘有故障。下结论之前,你至少做一下功课再说好不?

网友:
典型的乱下结论。那你觉得现在的超薄笔记本电脑,就不配机械盘,还咋用?
你自己电脑有问题没有解决,不能一棍子把固态盘打死啊。

赞同你这个说法。

正规SSD,没这样的。

网友:
习惯固态就回不去了,机械盘卡

网友:
LZ只用过一只SSD,就对所有SSD下结论,有点武断。

从2014年至今接触过十几种牌子SSD,装过几十只SSD的系统,故障率也不算高。到现在共有5只坏的吧,4只是直接丢盘的这种故障,还有一只速度非常非常慢。但丢失数据还没有发现过。

网友:
固态硬盘已成趋势了,楼主这现象只是偶然。

网友:
楼主的戴尔电脑可能比较老,只支持4G内存,8G只认4G!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感觉!

网友:
我用SSD十年,从来没有试过丢失文件之类。

网友:
4k对齐有时装不了系统,可以改2k对齐看看,固态盘比机械盘稳定性丝毫不差

只要系统纯净原版,勾的系统同样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系统如图示:然后SSD希捷 250G 用GHOST装机 用几个月就不稳定了,

你这电脑明明安装了8G内存条,却安装了32位的Win7,白白把一大半的内存浪费了无法识别,赶紧找人重做系统,去安装Win7的64位版本,把内存充分利用起来,顺便让人帮你看看电脑是不是有别的故障。
32位Windows因为寻址能力的问题,最大只能识别3G多一点的内存,当初哪个外行人装的系统?等于是你买了一辆车子有4个缸,结果给你搞成只有2个缸工作,还有两个缸变成摆设,忒Low了。

还有,不要贪图快贪图省事用Ghost装机,Ghost的装机盘都是被阉割过得,缺少一些组件,容易出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稳定性也不好。要用正经安装盘(或者正经安装盘的ISO镜像)一步一步安装,这样虽然安装过程比较长,但是系统稳定性很好。我在IT行业二十多年,做项目的时候最怕遇到Ghost安装的电脑,各种怪问题层出不穷。

网友:
你这个是系统有问题吧,可能是机械盘比较慢,所以,有时一些问题表现不明显,固态盘比较快,所以有些问题表现比较明显,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用SSD好几年了,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我用的还是老电脑,装win11系统,运行很快,比win7好得多,感觉慢的时候再重装一次系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电脑明明安装了8G内存条,却安装了32位的Win7,白白把一大半的内存浪费了无法识别,赶紧找人重做系 ...

分析到位.............

楼主(2023-09-23):
引用 网友G:
楼主8G内存,为啥不装64位系统?

使用惯的软件都是32位,装64用不了。

网友:
固态丢数据的见过。但机械硬盘丢数据的见过的更多。原因无他,机械硬盘用的多。

网友:
公司和家庭的2台都是固态系统盘用了近十年了,没有问题出现过。在这以前用机械硬盘倒是问题多多,启动嘎嘎响,容易出现坏道,数据丢失倒是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刚SSD?不至于吧,那要不试试crucial或者西数,国产的可以试试致钛,都很好用的,您说的情况应该不是 ...

最强回贴。

网友:
一个多月前,贪图便宜,买了一张京东京造的1T SSD,到目前为止没出现问题。

网友:
W7   32位
只有3.3G可用

主板认出8G

网友:
看什么固态盘了,本人金士顿固态做系统盘十来年,一直很稳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