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刻度盘照明灯电路

楼主(2023-03-13):
我一台红旗805,在频率刻度盘左边加上了一个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晚上收听效果好极了。整个刻度盘粉红色,刻度清晰。非常方便晚上看刻度。但是考虑发光二极管要消耗10毫安的电流,长期有点费电。因此请老师们设计一个自动点亮电路。就是在调谐时发光二极管自动亮起,延时几秒后又自动熄灭。再调台时又自动唤醒,延时后又自动熄灭,如此循环。这样达到了省电的效果。

网友:
近代的暖白高亮管在0.8mA左右的亮度,已经可以满意地对度盘照明了。

网友:
高亮LED背光只有1ma,哪来的10ma?还要关背光电源干啥,收音机开机就几十毫安,整机直接亮着,不在乎那1ma

网友:
现在的高亮红色发光管0.1mA直视就很亮了,如果用来照明1mA怎么也够用了,你的10mA是测试出来的还是凭空想象给出来的参数?

网友:
高亮度的发光管,2个毫安已经很亮了

网友A:
不用装电路,用下图的LED条串联一个电阻使电流为3-5mA 就比较亮了,而且发出的光很均匀;灯条是软的、内部相当一个LED,长度有130毫米,我也想把它装到804机子上。

网友:
我都想给777装个调谐灯。。。

网友:
Pink 色,楼主真骚 我都只敢用暖白色

另外 10mA 的话我觉得晚上刻度盘根本就是刺眼吧

网友:
下图的LED条。这个东东请介绍一下

楼主:
没有实测,是按欧姆定律算出来的,我串联是560欧的电阻。

网友:
个人觉得老机器还是保持原貌,别改动比较好。

至于楼主自动亮灯-熄灭的功能,在老模拟机上实现并不是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电路,用下图的LED条串联一个电阻使电流为3-5mA 就比较亮了,而且发出的光很均匀;灯条是软的、内部 ...

请问灯条在哪买?

网友C:
在调谐时发光二极管自动亮起,延时几秒后又自动熄灭。
利用AGC直流电压的变化触发,延时,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调谐时发光二极管自动亮起,延时几秒后又自动熄灭。
利用AGC直流电压的变化触发,延时,很简单。

期待老师高见!

网友:
我最近给自己的夏普9494,安装了LED;

耗电极小,

UV表,磁带仓,刻度盘,计数器,

都装上了,

感觉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灯条在哪买?

我是在咸鱼看到的,有不同长短。

网友:
给个联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咸鱼看到的,有不同长短。

谢回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