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检波场效应管同步电感续流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3-13):
在二极管的检波音频输出回路中串入一个3MH的电感 L,利用检波后的直流通过电感产生自感电动势,通过场管3DQ在另一半周的导通使 L的自感电流续流,继续给耳机音频输出。因其3DQ的导通规律和音频规律一样故电感输出的也是音频信号,而不是单纯的直流信号,经试验验证此电路,信号越强或耳机负载的阻抗越小输出的信号越强,反之信号越弱耳机阻抗越高输出的信号越小还不如常规的电路效果好。感兴趣的矿友可以试一试一起探讨交流~~

电路图一

电路图二

试验平台

网友A:
这个想法有创意!第一图三毫亨电感是储能元件 第二图 还看不清电路原理

网友B:
一切能量都取自前边的中周或变压器以及天线回路,向后级提供的能量是固定的,检波损耗越少效果越好,努力方向是减少检波管内阻

滤波电路不能产生新能量,对提高检波效果不会有贡献,提高滤波效果还是可能的

网友C:
搬个凳子到第四棑坐下学习

网友D:
目前能看懂一小部分,等我再学学

网友E:
有什么新的探索方向可以向楼主建议,他有很好的试验条件。

网友F:
很有想法,很有创意,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切能量都取自前边的中周或变压器以及天线回路,向后级提供的能量是固定的,检波损耗越少效果越好,努力方 ...

矿机玩无止境,不单是能量转换,这才是刚进大门的第一步,

每一个器件的内阻,每一个器件之间的阻抗匹配,这才是主课.

例如;天线在中波高/中/低端阻抗是多小?怎样因应这些不同阻抗变化,去改变,达到最佳匹配?

是否因这些阻抗变化要有因应?

不同检波器有没有给出过阻抗值的研究?包括输入阻抗及输出阻抗?

如不从阻抗匹配入手,DIY流于感性,永无尽头,永无终端结果.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为您的孜孜以求精神手动点赞!

网友H:
建议和二极管续流效果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有创意!第一图三毫亨电感是储能元件 第二图 还看不清电路原理

感谢老师关注,第二图参照75号矿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能量都取自前边的中周或变压器以及天线回路,向后级提供的能量是固定的,检波损耗越少效果越好,努力方 ...

感谢朋友的关注。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利用检波后的直流分量。因为am信号中的载波频率,检波后就是直流信号,对音频没有什么用。所以这个电路就是想利用一下直流分量变成音频分量。以此来增加矿机的接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搬个凳子到第四棑坐下学习

感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能看懂一小部分,等我再学学

感谢朋友关注。大家一起学习,我也是边学边玩矿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新的探索方向可以向楼主建议,他有很好的试验条件。

感谢老师关注。我也只是业余鼓捣玩玩儿而已。大家一起参与学习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有想法,很有创意,点赞

感谢老师的关注与加分儿支持。您多提宝贵意见呐。

网友I:
为爱捣鼓无线电老师的探索精神点赞!非常有意义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为您的孜孜以求精神手动点赞!

感谢您的关注。我只是比较喜欢鼓捣矿石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儿就实验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爱捣鼓无线电老师的探索精神点赞!非常有意义的实验。

感谢老虎哥的关注加分儿鼓励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和二极管续流效果对比一下

感谢老师的关注。二极管续流是2007班主的电路。在我的实验平台上试验了。没有场管的效果好。

楼主:
感谢llllllxing班主老师的。关注加分儿鼓励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