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是不拆?

楼主(2023-03-14):
两年前做的一台12AX7推6V6,电路来源网络。说是源于美国人的电路,板压280V,阴极电流50mA,第二栅压250V.乐X的5.5K单端牛。听感:低频力度比不上我改进了一点的1969,自由震汤感强列不太受控;高频表现亮丽清澈,穿透力强;中频响亮明快,比较靠前。总体感觉对比1969是偏冷。
现在想改为6G2P推6V6,但看见肚子里的电路就选择困难症发作了。不想拆的原因是:6G2P推6V6所有零件都齐备,机壳也买了新的。想拆的原因是:低频阻尼差,力度不足。

网友:
新装的1969还在兴奋期,建议听上一年半载再确定它与12AX7推6V6之间的差距。毕竟这台胆机制作工艺、用料都非常优秀,可想当时也是按高标准投入的,拆掉的确可惜。
这就像烧友们“摩机”,刚刚摩完时兴奋不已,感觉机器脱胎换骨了,过一段就会发现仍有问题、还得再摩......

网友:
我看你这手艺和材料,都是上好的。 舍得拆吗?

网友:
这制作手工无价,拆了可惜,不如出给小烧吧!

网友:
不能拆,发烧物!

网友:
不拆、拆了可惜

网友A:
老师能加你的微信吗?我也喜欢捣鼓1969甲类。

网友:
估计换了以后还是这样,这是牛固有的缺陷。加强供电能力可能有改善。

网友:
喜新厌旧啊!反正元件也是备齐的,先不着急拆旧的,等新机器搭好了看看效果再考虑拆不拆也不迟!

网友:
漂亮啊,拆了干麻

网友:
换换输出牛可能比换电子管效果来的显著

网友:
低频响应不良只要提高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就可以改善。

网友:
我一直想做电子管的,一直没动手,楼主这个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看这做工当时也是费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还是别拆了,重新做吧,这个可以出掉给喜欢的人。

网友:
先别拆,发个电路图看看,是否能从电路上补救。

网友:
这么理解:拆是拆东墙,权宜之计。
既然有材料,就不需要拆。若需打磨,则按需打磨。拆了,就只有补和废弃可选。。

网友B:
没看到6V6的阴极电阻是多少,只看到输出次级反馈接在第8脚,而且6V6 第8脚有一个阴极电容接地了。如果那根黑线是输出次级反馈的话,实际不起作用了。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友:
拆一台机机再重新組装,不如新装更加来得快。.....从你的描述来看,这台机机中、高频不错,就是低频欠缺。实际上,胆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中、高频好,低频一般都是有欠缺的,反过来啊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6V6的阴极电阻是多少,只看到输出次级反馈接在第8脚,而且6V6 第8脚有一个阴极电容接地了。如果那根 ...

当年的手稿,电路图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那就不拆,从新焊一台吧。

楼主:
今晚又点亮听了一回,还是老感觉!

网友C:
180K接4脚不如接3脚。上个电路图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K接4脚不如接3脚。上个电路图很难吗?

两年多前焊的机器,今晚能找到这张手画的布局图已经很好了。原本打算拆输出牛出来用的,现在不拆了,到时候与6G2P推的做个对比。现在是拆了那台6P3P三接出2A3效果那台的输出牛,也准备重做那台6p3p的机器。6p3p是疫情初期不能外出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能加你的微信吗?我也喜欢捣鼓1969甲类。

直接搜分立器件功放电路,或者买电路板空板也可以。

网友:
随便送给哪个朋友都好啊,拆了可惜,也不差几个零件钱啊。

网友:
12AX7推和6G2P推,我感觉差不了多少

楼主:
下定决心拆了它,再装一台6n2推6P1,用回这对乐潘牛看看交效果。在箱子里找了一下,原来有10支6P1在,6P6也有12支。
昨晚和一个不玩音响的朋友试听了1969  ,12AX7推6V6 和6G2P推6V6 这三台机,音源 姚璎格的《读》《粤》《粤韵》《缘》这几张专辑。先说朋友选择的结果吧,他选择了6G2P推6V6的声音。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听着很顺,不吵,不烦心。我问他一定不选择的是哪台,为什么。他说放地上的(12AX7推6V6),太吵了,很想调细声一点,调小了听一会又想再调细声。感觉让人定不下心来!
我对比的感觉是:6G2P推6V6 很有磁性,平静,人声甜美,低频下潜很深,带点粘;1969表现 细节完整,泛音丰富,手指在弦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人声表现自然,定位准确;12AX7推6V6 高段细节表现非常出色,人声响亮靠前给人压迫感,低频弱且紧,没有在空间扩散的那种感觉。的确有点吵

网友:
6G2就是半只12AX7而且还差了点。你觉低音不好其实最重要是换大牛,加大交連电容及负回输。

网友C:
6G2\6G2P\6N2\12AX7等都是高U三极管,电路合理的话相互代换不应出现你所述的那么大的差别,所以你原来的那个X7推动的不理想,主要原因可能在线路或者组装工艺上。我前面已经跟帖,怀疑你的180K电阻没有起到负反馈的作用,(本应接3脚,被你接成了4脚),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所以我们在比较元器件的差别时,首先要保证元件或电路是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6G2\6G2P\6N2\12AX7等都是高U三极管,电路合理的话相互代换不应出现你所述的那么大的差别,所以你原来的那 ...

感谢J同学的热心!
电路昨晚上检查了两遍,没有焊错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改变了音量控制电路原理。问题也许出在线路本身,记得当时看过一章大概叫“阴极引入正压提升音质”的讨论文章,后来才搭这个架构的机器。
另外,昨晚把6G2P推6V6的600R降压电阻换成了400R,B+提升到304V  6V6阴地电压提升到13.2V  6G2P板压提升到了140V  阴对地电压没有测。结果听感变了!!!变差了!低段变硬且紧,没有那种在空间自由扩散的感觉,下潜也浅了很多,过阻尼的感觉但是空间感强了,人声定位在中间。果断换回600R的电阻,原来的听感又回来了!
我主观感觉加上对电路元件参数的分析,认为推动管的板极负载电阻影响着频率响应.这次的电压提升也正明了这一观点。对低频的松紧与下潜为什么也有影响这个我还没有弄出自已的观点。先在B+280V上听着吧,已经喜欢上了这听感。可称爵士乐的专属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