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来的 应该是进口的双屏幕 模块 内部芯片很多

楼主(2023-03-14):
单位来的 应该是进口的双屏幕 模块 内部芯片很多
看主题
山东
支付宝 微信
买家自付
微信 支付宝18353839578 运费买家自付
不一定当时发出 一般1--3天内发出

单位来的东西 成色不错 通电开机屏幕显示 很漂亮的LED屏幕 拆了一个内部 芯片很多  有个A开头的芯片 应该价格不便宜 可惜被磨标了 回去可以DIY一下改个东西玩玩不错 50元一个
个头不小

网友A:
产品特性:

• 美观、大方、流线型的外观设计,使机器更具有时代气息。
• 256 x 64 高亮大VFD屏及64 x 16的LED屏,包括中文姓名、中文职务、英文姓名、英文职务。
• 中文每屏4个汉字,英文每屏8个字母。
• 字体采用宋体。
• 支持显示自动居中功能。
• 可选择自动滚屏或固定屏显示方式。
• 采用SMT生产技术,保证元器件焊接工艺,质量可靠。
• 带背光的128x64点阵LCD屏,可显示短消息、LOGO和相关的操作信息。
• 前后显示屏支持中英文显示。
• 具有短消息提示,每条信息长度72个中文,144个英文。
• 支持茶水申请功能。
• IC卡感应区,用于将IC卡信息输入到显示单元内。
• 在允许的区域内,与会者可机动的就座。
• 可脱离系统作单机版运行。
• 单元之间“手拉手”串联方式。

技术参数:

最大供电电压

24V

最大电流

118mA

最大功耗

3W

显示方式

高亮红色点阵显示(LED)

文字显示颜色

蓝白色红色(根据需要)

前屏可显示文字数量

支持4个汉子,8个字母,共分4层显示

后屏可显示文字数量

支持一屏32个汉字

IC卡刷卡功能

支持刷卡写入姓名、职位以及签到功能

短信查收

可接收72个汉字或144个英文字母的短信息,分三屏显示。

茶水服务功能

可通过按键无声呼叫后台服务,方便快捷

ID编辑

可系统或单机设置ID

电源接口

Ø2.5电源插口

分辨率

大屏(前)64x16,小屏(后)128x64

数据下载

包括开机LOGO、短信息、个人信息、编ID功能

显示尺寸

162.41(L)x40.49(W)(mm)

通讯接口

RS-485

记忆内存

8K Bytes

外形尺寸

210L x 95W x 105H(mm)

重量

约700g

颜色

灰色

网友:
哎,不会玩这个,不会DIY,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特性:

• 美观、大方、流线型的外观设计,使机器更具有时代气息。

高手,你是怎么查到的啊

楼主:
顶一顶    价格 可以便宜 需要的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