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灯或其它电器,解码器就会卡顿一下,如何解决?

楼主(2023-03-14):
一块9038解码板,电源是R牛加普通的7818和7918,自生+5V,开关电器(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时会卡顿一下,很是烦人,加电容或电源滤波器都无效,还有什么招?

网友:
diy的9038都有这个问题无解。买厂机

网友:
試下加共模有没用?

网友:
我的解码器也这样

网友:
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
先用电池替换5V电源,看一看现象是不是还存在,如果不在了,使用开关电源看一下该现象是不是还有。如果还有使用磁饱和稳压变压器供电。

网友:
交流供电线进口加上共模滤波器试试吧。或者索性把电源线换成三芯的,把地线用起来,配合交流电源滤波器(这个能买到成品)估计可以滤掉来自电网的脉冲干扰。

网友:
用电瓶供电

网友:
解码板这么供电无问题,有可能是连接其他设备比如功放的电源共地导致干扰进来的。

网友:
解码板电源并固态电容试试,固态电容对付这种偶发的高频干扰有奇效

网友:
EMC不合格,整改起来一个头两个大,输入输出插口接地(与外壳)、主板接地、电源进线接地,这边抗干扰整好了那边噪声可能又上来了,很大的一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