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传说的金蛋吗?

楼主(2023-03-14):
偶得两块板子,板子上有两个金色可调电阻,上面印有3K3云台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个褚色底,黑色一条杠的是什么元件?0欧电阻?

相当于直通,但起到一定的短路保险作用吧,实际电阻大概0.1欧。

网友A:
旁边那个褚色底,黑色一条杠的是什么元件?0欧电阻?

网友:
这个就是金子生的蛋!

网友:
过去叫实芯电位器(微调)

网友B:
实芯电位器
这类电位器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芯电位器
这类电位器质量很差

对的,旋转很紧,多扭几次松了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在MF47里的金蛋,是线绕(好像有W标识),不是实心电位器。实心电位器应该称为:“假金蛋”

实心电位器很常见,线绕的金蛋,确实比较少见到。

我没有MF47,也不炒作金蛋,不要骂我欧!

补充内容 (2023-7-29 15:46):
WXX是线绕的,WS是实心有机

网友:
实芯电位器,受制于工艺限制,实际使用体验极差。
还是建议使用现代版精密微调电阻吧。

网友:
精密微调电阻。

楼主:
原来此蛋非彼蛋,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