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速调不了

楼主(2023-03-14):
风速调不了,开到最大又有风吹来,那就百度下吧,说是鼓风机电阻坏了,那就拆吧,然后淘宝买个自己换,省点钱,拆出来一看就这样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啊,拆开看下吧,拆开看了一个保险丝坏了,换了一个装上去好了,又省了几十块钱

楼主:
保险丝在里面,拆时要像图二那样,拆掉那三个焊点才能拆出电路板,小心不要拆坏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2023-04-26):
我都是外面加一个小风扇吹的

网友A(2023-06-23):
高手 最近车子开冷气会出热风 还没空去修 不懂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最近车子开冷气会出热风 还没空去修 不懂是什么情况

开冷分是两侧都出热风还是一侧出热风?车的的品牌总里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