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好像有毛病了

楼主(2023-03-14):
   家里有台【Galanz】微波炉,开机后风扇灯光定时都正常,就是加热不了,高档定2分钟,实验加热剩菜,应该很快就热,但是只轻微的加热。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打开机箱,也没见哪有毛病,没有接触不良?请朋友们帮参谋参谋。。。。。。。
定时到也能响铃停止。

网友:
市电电压正常的话,一般是高压电容老化、容量大减了。

网友:
高压二极管坏了,一般在变压器附近。

网友:
用金属碗?

楼主:
发现5KV0.75A的一个大保险断了。。。。。。。是变压器和大电容中间。是用的金属碗装菜。

网友:
大电容或磁控管击穿了

楼主:
图来了。。。。。。。。电容和地间的有个黑G管子【CL01】不通不知道是什么?2面都不通。
磁控管2接线间量,呈短路状态。【是否已坏?】

这个大保险断了

这个大保险断了

大电容有反应

大电容有反应

网友:
那个二极管需要用高阻档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5KV0.75A的一个大保险断了。。。。。。。是变压器和大电容中间。是用的金属碗装菜。

这个断了不会“轻微加热”!

楼主:
哪个黑管子用1K档量,有一面呈1千K的阻值,估计没坏
磁控管2接线端子量呈短路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黑管子用1K档量,有一面呈1千K的阻值,估计没坏
磁控管2接线端子量呈短路状?是否正常?

那俩是灯丝兼阴极,本来就是低压大电流设计,冷态阻值不大,但对外壳有-4kV工作电压

网友:
高压保险丝是带弹簧的,断了就彻底断开了,并且微波炉再也不加热了,除非开了烧烤功能.用金属容器加热很容易爆高压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5KV0.75A的一个大保险断了。。。。。。。是变压器和大电容中间。是用的金属碗装菜。

建议看清楚使用说明书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决定买配件后修理。
初步断定,高压保险需换,还有磁控管。没见有什么云母片在哪里?
等配件来了汇报修理情况。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决定买配件后修理。
初步断定,高压保险需换,还有磁控管。没见有什么云母片在哪里?
等配 ...

那个“黑管子”是高压2极管,1.5v的万用表测不了~可以串联led直接220v,如果led亮了再反接led又不亮:说明2极管是好的~注意不要触电。
如果是转盘式的微波炉,在炉腔内右侧面上嵌有云母片,无转盘炉里没有云母片。

网友:
报告,可以换新的

网友:
如果继续用金属碗高压保险会继续烧

网友:
微波炉用金属器皿?

网友:
带光波的微波炉带一个金属托盘

楼主:
配件到了:管子23.89元。 保险和电容二极管9.49元。下午开始安装。

网友:
磁控管灯丝电阻本来就很低接近短路啊。

楼主:
换磁控管和高压保险后,加热2分钟热菜冒着白烟正常了。用指针表测量比数字表好用。比电磁炉好修。
没有转盘,上面有2个灯管,可选光波【实际就是开灯管照射】估计磁控管也没坏,有新的先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保险丝吧,楼主5楼已经给出答案了~

高压保险丝开路是不会加热的。

网友:
没有转盘的微波炉,是从底下上传微波的,放金属碗,加热不里碗里东西,还会烧保险。很可能磁控管没坏。

楼主:
回复大家,炉膛上面有2个灯管能亮,即使微波管不工作,灯管也可稍微加热一些。
临时用金属碗试了一下,一会没问题。微波管估计没事,测量和新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