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棒天线匹配

楼主(2023-03-14):
最好的匹配是不是50%?

网友:
什么意思?

阻抗匹配吗?   磁棒是功率源,三极管基极是负载。当然是 阻抗匹配最好了。

网友A:
对的,最佳匹配的传输效率是50%
最佳匹配是指负载阻抗等于电源阻抗,
这时纯电源发出的电,内阻与负载消耗各一半。

网友:
匹配的好,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最佳匹配的传输效率是50%
最佳匹配是指负载阻抗等于电源阻抗,
这时纯电源发出的电,内阻与负载消 ...

对,我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以前以为匹配是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以前以为匹配是100%。

那就涉及零电阻了,超导

网友:
注意这是指功率传输,由于三极管是电流注入放大器件,必须考虑得到的功率最大,需要信号信号源的功率;
对于场效应管是电压放大器件,基本(理论上)不消耗信号源功率,就放宽了,只要考虑得到的电压最大。

楼主:
超导下载暂时为理想,生活中要用到超导还有很漫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