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总有些奇怪的问题(能量去了哪)

楼主(2023-03-14):
以7管超外差中波收音机为例,第一级变频管工作在非线性区输出成分非常复杂,中频进入下级了,其他成分被挡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去了哪里?
        1   被晶体管体电阻消耗成为热?
        2   被she成为电波?
        3   还有其他去处?

大家都来说说阿,闲扯下开开脑洞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某功率的发电机全功率发电,输出端并没有一个用电负载,此时发出的电都去哪了?

没有负载不可能全功率发电。

网友:
我想不被选中的(465以外的),一个周期就没有了,不断循环,,,,,,

网友A:
一个某功率的发电机全功率发电,输出端并没有一个用电负载,此时发出的电都去哪了?

网友:
第一中频变压器的初级槽路上有三种情况:
1、低于465的交流信号,在感性电路上,部分通过电感消耗掉,频率更低的在L电路上成为无用功的更多些,因而消耗得更慢些
2、465信号谐振,通过次级输出
3、高于465的信号,在容性电路上,通过电容消耗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某功率的发电机全功率发电,输出端并没有一个用电负载,此时发出的电都去哪了?

因为电流为0,实际上发电机没有输出功率,只是输出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某功率的发电机全功率发电,输出端并没有一个用电负载,此时发出的电都去哪了?

内耗了.....

网友:
在回路中消耗掉。一些收音机功放电路的滤波电解电容上并一个千P级的无极电容来旁路掉剩余的高频信号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变频级总的能量消耗就是供给这一级的直流电压与直流电流之积,具体的消耗分布包括极其轻微的外辐射、加上中频输出功率,剩下的大部分就是管子损耗,还有小部分是偏置电路耗电。变频电路中的电感与电容元件在理想条件下是不耗能的,就是实际电路,损耗的电能也微乎其微,这部分能耗是振荡线圈的直流电阻,磁芯损耗加上电容的介质损耗,其实是很小的数值,不然的话一个低Q值的电路你休想让它振荡起来。
晶体管放大器这个名称好多人容易有歧义,其实真实的描述应该是晶体管电平控制器,它是以消耗很多外部供应能量来控制一个人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电路,用在频率变换场合就包括收音机里面的变频器。

网友:
终极回答;重归大道!自然中来→复归自然。宇宙能量不增不减,不生不灭

网友:
大部分回到电源去了。

网友:
高深的学术问题不了解,不是旁路到地了吗。

网友:
变成热量散发 P=I2*R

网友:
窃以为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简单,论证观点难,好比一台发电机发出了电,再用发出的电驱动电机,电机拖动发电机。这是一个类似于永动机的构想,据说解放战争被打败的黄维,晚年热衷于研究永动机。,没啥意义。

网友:
人类最伟大发明之一就是“能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