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介绍一款性价比高的网口参数检测仪。

楼主(2023-03-14):
只要是带RJ45网络端口的联网设备,比如调制解调器、路由器、交换机、光端机、集线器等,我想知道它们上面每个端口的IP地址、网关、子网掩码。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台手持设备,只要用网线接入,就能在液晶屏上显示IP地址、网关、子网掩码。以上三个参数都需要。
我不知道这种检测仪名字叫什么。
最后,可别太贵哦,只要能满足上述简单功能即可,越便宜越好。

网友A:
笔记本,wireshark软件即可。
先插网线后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wireshark软件即可。
先插网线后开机。

谢谢。不要用电脑。
我看有些电信师傅上门都是用一块像手机一样的表,一查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
那种小盒子真有的,不过那价格无法接收。
搜一下,安捷伦,网络测试仪。我手里只有这个了。

你看到的结果,那是因为,他本来就知道他手里那个猫的IP地址,或者他设备是自动获取IP,而那个猫能自动分配。

网友:
IP 是第三层的标准,很多网路设备端口只管到链路子层,而且很多设备是被动接受临时IP分配的,怎么检测呢? 有嗅探工具可在同一网段抓包嗅探,建立MAC地址于IP的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