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频振动可以检测低频振动吗?

楼主(2023-03-15):
比如说声音使玻璃产生振动,用一束高频振动波打在玻璃上反射回去,是否可以检测出玻璃的振动,从而还原出声音?类似于无线电波的调制解调。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B:
据说某国就用类似的方法在他国大使馆搞监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某国就用类似的方法在他国大使馆搞监听。

窃听大使馆的故事不少

网友C:
看间谍片多了吧?那种不靠谱的技术只限于想象,要知道玻璃的谐振是和玻璃本身的物理形状有关,用光谱段和声谱段来个玻璃平面调制解调,本身就是幻想,毕竟普通的窗玻璃不是三棱镜,这种试验成功的几率大概和发明永动机差不多!

网友D:
至少10年前,在普通高校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物理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间谍片多了吧?那种不靠谱的技术只限于想象,要知道玻璃的谐振是和玻璃本身的物理形状有关,用光谱段和声 ...

这个技术和登月比你觉得哪个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10年前,在普通高校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物理实验了。

据说美国在1960年代就有这个技术了,当时就有“思想警察”,到处都是审查,审查对象最初是精英阶层,逐渐到全民,到全地球。俄罗斯差不多时间也有。冷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就在那个时代。

楼主:
引用 楼主:
据说美国在1960年代就有这个技术了,当时就有“思想警察”,到处都是审查,审查对象最初是精英阶层,逐渐 ...

那个年代是各国政治最纷乱的年代,中国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年代是各国政治最纷乱的年代,中国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这一切不是灾难的原因,恰恰相反,是因为一个技术灾难,人类应对这个灾难的最无奈也是相对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世的普通人没有人知道这个技术,而据说每两个美国乞丐流浪汉,就有一人知道这个技术,他们因此才从学生或者白领一夜沦落为乞丐流浪汉,或者,过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美国在1960年代就有这个技术了,当时就有“思想警察”,到处都是审查,审查对象最初是精英阶层,逐渐 ...

一个美妙的神话!这是把激光神化了,所以电影公司才会把这个戏法搬上荧幕。至于实验室,那不过是骗取经费的手段,能不能用两说,先把间谍研发费用骗到手再说,反正钱到手了,有没有实用价值,只有鬼知道。如果这项技术这么普及,那FBI干嘛还要想尽办法安装窃听器和潜入深水中割开海底电缆窃听呀?直接利用高频震动加载上不就完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美妙的神话!这是把激光神化了,所以电影公司才会把这个戏法搬上荧幕。至于实验室,那不过是骗取经费 ...

你说的电影是哪一部?
技术有成本和性价比、效率问题,有便宜的宽带谁要用误码率高的窄带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电影是哪一部?
技术有成本和性价比、效率问题,有便宜的宽带谁要用误码率高的窄带呢?

抱歉,有点偏题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本帖的题目:高频振动可以检测低频振荡。我想答案应该是不可以!就拿声波来说,拿一束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的高频振动的激光,来与只能在大气中传播的声波发生调制与解调,这问题本身就非常奇怪,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能量存在形式混合在一起,完全不顾及物理定律,这恐怕没有可能吧?如果是真,那电磁波完全可以和热能波混合,而出现一种全新的物质振动形式。

网友E:
用激光光束做基准,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有点偏题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本帖的题目:高频振动可以检测低频振荡。我想答案应该是不可以!就拿 ...

不懂你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激光光束做基准,应该可以

作为载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抱歉,有点偏题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本帖的题目:高频振动可以检测低频振荡。我想答案应该是不可以!就拿 ...

不一定要改变激光的频率,声音可以让玻璃振动,然后激光打在玻璃上,振动可以让反射激光的位置产生变化,再检测这个位置变化就能检测出振动来。

网友G:
比如超声波距离测试,高分辨率灵敏度,10MHZ的频率打在被测物体上面,只要物体有振动频率,肯定表面有变化,网上有卖的,三线四线的都有,输出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要改变激光的频率,声音可以让玻璃振动,然后激光打在玻璃上,振动可以让反射激光的位置产生变化, ...

你说的是相位变化吧?频率变化和相位变化其实是一回事(调频和调相)。
这个应该属于多普勒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如超声波距离测试,高分辨率灵敏度,10MHZ的频率打在被测物体上面,只要物体有振动频率,肯定表面有变化 ...

你说的是测量房子面积(两面墙之间距离)的那种仪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相位变化吧?频率变化和相位变化其实是一回事(调频和调相)。
这个应该属于多普勒效应。

调频和调相从数学原理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好比一个是sin函数,一个是cos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要改变激光的频率,声音可以让玻璃振动,然后激光打在玻璃上,振动可以让反射激光的位置产生变化, ...

这个有点扯了;如果是测量距离的变化,声波引起的玻璃表面振动的振幅大概是毫微米级的。激光在真空中传播可能不受外界影响,但在充满灰尘颗粒的空气中,精度会大受影响,除非是扔了颗炸弹,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扯了;如果是测量距离的变化,声波引起的玻璃表面振动的振幅大概是毫微米级的。激光在真空中传播 ...

你知道激光的波长是多少吗?和玻璃振动的振幅相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扯了;如果是测量距离的变化,声波引起的玻璃表面振动的振幅大概是毫微米级的。激光在真空中传播 ...

不是看振幅是多少,而是看每秒钟振动的幅度(跟频率相关),如果换算成秒钟振动的幅度会相当可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扯了;如果是测量距离的变化,声波引起的玻璃表面振动的振幅大概是毫微米级的。激光在真空中传播 ...

刚有新闻已经说过了,手机用超声后台偷偷窃听用户,其他不解释了

如果是假新闻,当我没说

另外肯定也不会简单把激光射在某块玻璃上,接收的波形肯定要经过滤波合成,加强处理之类,不会直接拿来听的
人声频断大概也就1K以下的样子,特别是男声,过个滤波直接就能去掉大部分噪声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测量房子面积(两面墙之间距离)的那种仪器吗?

不是的,做液位检测的传感器,网上400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的,做液位检测的传感器,网上400多一个

抱歉,我可能弄错了。其实,这些技术在别的领域可能有更广阔的前景,就像当初的跳频雷达,是为了避开敌方飞机对己方雷达波的干扰。结果,发展成为非常实用的蓝牙一样,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网友H:
楼主可以关注一下迈克尔逊-莫雷实验,LIGO引力波探测器以及激光测速仪等等。其中迈克尔逊-莫雷在1887年就利用光的干涉原理测速了。速度的微分是加速度,积分是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关注一下迈克尔逊-莫雷实验,LIGO引力波探测器以及激光测速仪等等。其中迈克尔逊-莫雷在1887年就利 ...

我了解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