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T930G+数字表电路图

楼主(2023-03-15):
表坏了,求救有图的老大帮下忙!

网友:
DT930F/DT930G/DT930Ft/DT930FG型 4 1/2位数字万用表

楼主:
网上找的实际电路对不上号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多谢!这图也对不上号

楼主:
现在故障是电阻档正常,其他档全失灵,-1溢出,保护三极管未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故障是电阻档正常,其他档全失灵,-1溢出,保护三极管未损坏。

基准电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出问题?

应该不是,否则电阻档也不正常的

楼主:
机子是这样的,布局和网上的不同。

楼主:
二极管三极管电容量了一遍,似乎没什么问题,没电路图看着头大。

楼主:
是DT930G+ ,Hammer 牌深圳产的,用了20来年了

网友B:
200mv档肯定没有放大器,试试这个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v档肯定没有放大器,试试这个档。

200mv 档也溢出,不能测量。就电阻档能用。

网友:
100mv基准有问题了,比如很小了,那就怎么都溢出了。拿个其他表测测看是个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