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个调频高频头

楼主(2023-03-15):
没事抄了个调频高频头效果不错,中放用LA1260显得增益有点高,音量开一点点声音就非常大了。另外这种薄膜电容时间久了好像也会存在类似静电的“卡卡”声,还是空气连好点。

网友A:
有台FM,中放用LA1260,调谐指示灯基本常亮,不知是否和增益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台FM,中放用LA1260,调谐指示灯基本常亮,不知是否和增益高有关?

我那LA1260 板子是自己装的,没信号时信号灯是不亮的。这板子比较简单,如果LA1260没坏的话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FM,中放用LA1260,调谐指示灯基本常亮,不知是否和增益高有关?

选频回路失谐调谐杂信号串入指示灯会常亮,需要重新统调。

网友B:
图四与图二不是一个高频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四与图二不是一个高频头吧

基本是照抄的,5连用了原来的。除了电感外其它元件的参数也基本一致。
管子都是代用的。

网友B:
原来挺好的吗,为啥换呢?

楼主:
原板上的部分管子在水洗时把字洗掉了,不知型号。开始用1018试过明显不如3356。1018 本振幅度不如3356,且毛刺比较多,高低端幅度差别比较大,一直怀疑我买的1018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挺好的吗,为啥换呢?

就是做着玩的,听收音机的机会很少。原来那个也是为了买那个5连时带的一块不完整的小板子。
听说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网友A:
原来机子灵敏度低,LA1260的中周电容失效,换了调磁芯声音最大,调谐灯常亮,立体声灯正常,灵敏度选择性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机子灵敏度低,LA1260的中周电容失效,换了调磁芯声音最大,调谐灯常亮,立体声灯正常,灵敏度选择性都 ...

个人感觉,用一只做鉴频中周的比好几个中周的好调,效果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做着玩的,听收音机的机会很少。原来那个也是为了买那个5连时带的一块不完整的小板子。
听说可以 ...

那几只线圈也是你自己绕的,参数怎么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只线圈也是你自己绕的,参数怎么得?

都在电路图上了,磁芯用的是那种带槽路的高频磁芯,把槽路剔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在电路图上了,磁芯用的是那种带槽路的高频磁芯,把槽路剔除。

没注意,看到了,谢谢!效果咋样?其实我的意思是,原高频头看样子没坏,可以用的·。

网友C:
虽然楼主用现在更好的材料打板和更高精度的电阻,我总觉得颜值还是不如几十年前的

原装板子,原装电阻土黄,引脚粗大色环一眼就能看出阻值,赏心悦目,楼主用的蓝色电阻

看的我如同色盲,我宁可拆机用旧的也不会用新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到了,谢谢!效果咋样?其实我的意思是,原高频头看样子没坏,可以用的·。

该有的台都有了声音比原高频头大不少。原高频头除了拆了5连外其他的还在,没拆只是为了方便比较,后期也是吃会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楼主用现在更好的材料打板和更高精度的电阻,我总觉得颜值还是不如几十年前的

原装板子,原装电阻土 ...

我只是对电路感兴趣,不是学这个的所以只能照着葫芦画瓢,一下全拆了怕对付不响它

楼主:
再抄一个这板子玩玩,前几天朋友送了几个3SK39,准备用它和3SK103比较一下看看。

楼主:
这板子输出好像是双调谐的,没拆看,就先用单调谐加晶振试试。

网友(2023-11-26):
引用 楼主:
这板子输出好像是双调谐的,没拆看,就先用单调谐加晶振试试。

装好了吗,效果咋样?

网友:
高频仿制调频高频头电路收藏先。

网友:
板子是锯下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