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关于测量电子管灯丝电压大问题!!!

楼主(2023-03-15):
情况这样

1...某些电子管字体脱落,无字,不清楚,请问大家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得灯丝正确电压合适

2...电子管灯丝由3到33v内.都有.

3...现在用电阻测量灯丝,相同外观对比对电子管,同形号,

4...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留言

一般用来对付杂七杂八的管

网友:
去借一台色温仪,啥也不知道的话,只能去测灯丝的颜色来判断灯丝的温度。才知道电压加的对不对。

网友:
通过对比观察搞清电子管型号,知道型号后查灯丝电压极简单。
测量无法确定灯丝电压(在不知型号和灯丝电流的情况下)。
所以,去研究电子管型号吧。

楼主:
同外观形号下有几种灯丝电压,研究也用途不大,测电阻灯丝,现在,继续

网友:
灯丝不加电 是冷态电阻,测它有何用

网友:
用恒流源并监测灯丝电压就可大致判断。

网友:
一点点加电,看灯丝颜色再加上测发射能力

楼主:
这都可以,不是吧,色鬼仪就有

网友:
不知道型号的电子管很少能开发利用上吧? 认出来的就有办法知道数据 认不出的雪藏吧

网友:
买了一堆电子管,长短不一,全是七脚5极管。加上原来的6j1前后17支,绝大部分没字符或字符残余无法识别型号。其中13支灯丝冷电阻是5Ω,应该是170ma的,锯齿边云母的是欧美管,圆边的是苏俄管,三角弧边的是国内管北京造。看屏极散热环。弓形是国内的,圆环平的是国外的。简单分出几种长短不一的欧美5654类,偏短。两三种国内6j1类,有字的倒是长管6j3和6k4

网友:
尤其是2脚和七脚是连通的,更缩小了查询范围,加上170ma左右的电流,基本就几种管子,

楼主:
无解决问题

网友:
电子管灯丝冷态电阻与点燃后的有很大变化,下面是常用国产管灯丝冷态实测值(单位欧姆),需要说明的是,上海6P14与北京6P14灯丝电阻相同,上海闭屏6N1与北京开屏6N1灯丝电阻也基本相等(相差0.01欧姆),而桂光6A2灯丝电阻5.09欧姆,北京6A2只有3.22欧姆:
6A2  3.22、6K4  3.04、6J1  5.15、6H2 3.04、6N1 1.63、6N2 2.70、6N3 2.68、6P1 1.9、6P14 1.34、6P15 1.97。

楼主:
看来是解决不了一般情况下,我是测些无字的进口管用,有些时候只能对外观后,再测电阻只能,老烧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想借鉴一下

网友A:
最好用一个npn三极管,电源正-灯丝-三极管C集,E极接电源负。然后电源正-50K电位器-基极。慢慢加电流到灯丝微红,大概一般管子灯丝颜色即可,然后万用表测灯丝电压。毕竟灯丝电压那么几种档位。再微调灯丝电压到一个最靠近的标准后,再串表笔到灯丝测灯丝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一个npn三极管,电源正-灯丝-三极管C集,E极接电源负。然后电源正-50K电位器-基极。慢慢加电流到灯丝 ...

现在手上的电子管3到33v都有、特开贴讨论一下

网友:
电流源,慢慢加电流。
电压源,慢慢加电压。

不过我觉着都很难。接触过几种管子,有的灯丝明显见亮,有的不见亮,有的管壳温度很高,有的几乎没温度。

但是知道了又如何呢? 管子型号不知道,特性不知道,还是没法使用。

楼主:
继续,继续

网友(2023-06-01):
我觉着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譬如一个三极管, 这个通过内部结构基本可以推断。 按照常规三极管的结构搭好电路。
然后慢慢增加灯丝电压,同时观察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等到继续增加灯丝电压,放大倍数不在变化,然后电压再酌情增加一点即可。

我说下我的经验,忘记是1B2还是1K2了,做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时候。这个灯丝电压标称是1.2V的,实际上加1.2V的电压,放大倍数不好,并且失真也大,我慢慢增加电压,性能显著提升,到达1.3X的时候基本恒定,再增加电压,变化不大了。实际上这个管子是用电池供电的,1.5V的电压。

网友:
在对常见的多种管子熟悉的基础上,可用9楼的方式估测个大概(阴极发射能力下降过多? 要对比灯丝亮度来判断)

如估测是6.3V?
那降低10%灯丝电压后,发射能力(电流或电压)降低不大。同时再提升10%灯丝电压后发射能力增加较大
那6.3V基本就是被估测的灯丝电压

最后再上机试试。

只能估测大概

楼主:
查编所有论坛解答还是不足,1种管有5种灯丝电压情况下,无样板,较难,而像6au6.就有3.4.6.12v.外观有30种以上同是6au6,加上灯丝超100多种了,不像国产管就那么30种形号左右,没能解决问题此贴,等高人回复

网友(2023-08-08):
早就要你去测试灯丝温度,慢慢加电压,测量灯丝的温度,电压管一般800度,功率管和整流管是850度,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的知道灯丝的电压。
其他的无解。

网友:
国产某些复刻管寿命短,就是灯丝电压太高了。比如XX复刻的50,205,寿命才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