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po x8小电脑

楼主(2023-03-15):
pipo x8小电脑
看图
河北
双系统windows和安卓
带无线
裸机
触摸2+32g
不熟悉怎么使用
168元
快递费10元非偏远

网友:
我用4+64的刷网课很流畅,就是开的过程很卡

网友A:
可以加内存换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内存换硬盘吗?

3735F   你说呢

网友A:
你这么懂,你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内存换硬盘吗?

这个u最大支持2g内存

网友:
肯定不行啦  除非你会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懂,你说吧

3735F 只支持32位系统 win8 ,而且未删减的系统装上去,启动都卡卡的,。并且内存也只支持2G,win7 装不了。PE启动不了win10系统卡成狗那种

加内存硬盘是没戏用的是EMMC的  不支持SATA驱动,除非用移动硬盘

补充内容 (2023-3-16 08:52):
所以 这个机器拿来干别的比较困难,做打印服务器,或者网络监控显示面板用,看电影啥的卡

网友:
同方案的平板可以装win10,但是触摸有的没有驱动,且特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