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头的26永久自行车总没有公共自行车骑着利?

楼主(2023-03-15):
手头的26永久自行车,几乎所有能改善性能的措施都用尽了,还是没有公共自行车骑着利,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改善性能的措施有:各处轴承处均使用美孚或长城等知名品牌的车辆专用锂基润滑脂,链条处使用赛领自行车专用链条油,车圈也经过精心调整,骑行起来非常平稳,车胎也都选用朝阳、正新等名牌轮胎,可骑行起来仍然不如公共自行车利。
个人感觉,公共自行车采用实心轮胎,硬度比空心充气胎要大得多,这是不是公共自行车骑起来更利的原因呢?

网友A:
实心轮胎骑起来比充气轮胎更累,至于有些自行车为什么骑起来累,我也搞不明白,80年代老婆的妹妹买了辆本地产的自行车,说骑起来累,我说我给你看看,中前后轴全拆开看过,重新上油,旷量都正常,链条松紧也正常,但骑起来就是累,滑行距离短,那时手头有本修自行车的书,书上讲把自行车翻过来,后轮气门嘴在顶部松手,轮子应该能自由转动多少圈,我自己的自行车能达到,这辆自行车就达不到。

网友:
我骑过共享单车,车架子比家用自行车轻很多,后托架都省略了,轮盘也小,虽然速度慢,省力不少,家用自行车轮盘大,速度比较快

网友A:
我们这公共自行车都是充气胎,只有共享单车是实心胎。

网友:
所有轴,钢珠,钢碗表面的光洁度都达不到要求,摩擦系数自然就大了,
现在的共享车都是试用商品轴承,轴承的质量都能保证。

网友:
牙盘不一样,公共车低速比的

网友:
除了六楼所言,轴承部件改换了。

网友:
图片是我现在骑的自行车,就是有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我骑过很多自行车,捷安达,美丽达,永久,凤凰26,28,还有杂牌山地车,觉得车重是关键,我的美丽达公路车9+公斤,就比钢架的好骑很多,骑起来很轻松,下坡路段可以超越电动车,上陡坡也没问题,问题就是,车的重量和人的体重比起来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骑行感觉差别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心轮胎骑起来比充气轮胎更累,至于有些自行车为什么骑起来累,我也搞不明白,80年代老婆的妹妹买了辆本地 ...

如果不是小姨子的自行车,这么点小事你还能记几十年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利是什么意思?是骑起来轻松的意思吗?如果是这个的话,告诉你,公共自行车的大牙盘的齿数少,也就是速比小,当然你骑起来轻松了,但要骑同样的速度,你要蹬的圈数要多得多。
自行车骑行起来是否轻松,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速比,另一个就是传动系统的效率,如果阻力大了,效率就低的,车重的影响不是非常大的,关键在于三个轴要调得准确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轴档用手拧紧后再退四分之一圈再锁紧,这样松紧程度刚好,当然如果轴碗和轴档及钢球的加工精度不高,硬度不够,就效率低的,理论上钢球与轴档及轴碗摩擦的地方是一根线这是最好的,不过在压力下,这根线就成了一根带子了,这根带子不能宽的。

网友B:
还是老式26自行车骑着比公共自行车轻松。

网友:
可能是前后轮不在一个平面。

有些严重的,眼看就能察觉前轮倾斜,骑起来总觉拐向一边。阻力并非源自轴承、轮圈圆否、轮胎瘪,而是因车轮要走偏,须持续扶住龙头,即轮胎与地面有个横向摩擦力损耗,轮胎也磨损得快。

楼主:
轴档松紧调整得不合适、前后轮不在同一直线上之类的问题就不必讨论了,连车圈都是我亲手圆的,连轴档松紧不合适和前后轮不在同一直线这类的低档故障会没有发现吗?
至于牙盘齿尖数量当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牙盘齿尖数量少,虽然转动起来需要更大的力,但转速却要高,总体消耗的能量,在损耗一定的情况下,和牙盘齿尖数量多的情况是一样的,对骑行费力与否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而我说的是实质性的影响,比如骑行同样的路况同样的距离,骑共享单车下来和骑老式26永久自行车下来,人感觉所消耗的体力是不一样的,骑共享单车不累,而骑老式26永久自行车则感觉有点小累。
车重确实是一个实质性的因素,但感觉不至于这么大。
个人感觉还是轮胎的问题,实心胎硬度高,弹性强,所以更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公共自行车都是充气胎,只有共享单车是实心胎。

搞不明白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式26自行车骑着比公共自行车轻松。

我的感觉怎么正好相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