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60M主板创建硬件RAID10,win10开机蓝屏。

楼主(2023-03-15):
主板配置如下:开机蓝牙。把硬盘取出,或者关闭VMD后正常开机。安装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Driver,提示失败。系统是win10 2009 ltsc

网友A:
主板集成的也不一定是硬RAID
硬RAID需要阵列卡,一般LSI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集成的也不一定是硬RAID
硬RAID需要阵列卡,一般LSI品牌

我打算安装个win11试试。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行,我重装了win11,还花了15元激活了,也不行。官方的raid驱动也安装不了。说平台不支持。算了不折腾了,4个硬盘组建两个raid1。双重raid1备份

楼主:
版本        Windows 11 企业版
版本        22H2
安装日期        ‎2023/‎3/‎18
操作系统版本        22621.1265
体验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22638.1000.0

网友C:
你这块主板支持raid10,非硬件RAID。硬盘不能插SATA_与SATA_B,这两个口不支持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块主板支持raid10,非硬件RAID。硬盘不能插SATA_与SATA_B,这两个口不支持raid。

没有插这两个,图二已经显示了是SATA5,6,7,8。应该是硬件RAID吧。bios都已经显示了。

网友C:
主板集成的不是硬件RAID,无专用芯片,无缓存,依赖于系统自己的 CPU 和 RAM。只能用于windows,苹果及linux不认,称为fake raid。

网友D:
吾有一计 用vm装个ubuntu或者群晖什么的 在虚拟机中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吾有一计 用vm装个ubuntu或者群晖什么的 在虚拟机中raid

为什么不在真系统里raid?

网友:
我用的带缓存电池的raid卡,但是那货用windows server 2019正常,win10挑版本,只能较老的win10,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C:
主板集成的不是硬件RAID,无专用芯片,无缓存,依赖于系统自己的 CPU 和 RAM。只能用于windows,苹果及linux ...

这就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