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收来的胆机,求师傅们瞧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3-16):
这个机器我找了个8欧的电脑桌面音箱喇叭接上去,声音正常,但是非常小声,而且有底噪,还有一个,图片中标注6.3V电压用什么方式测量才是正确的,我用万用表直流档负极搭机壳,正极测量引线脚,电压显示1.8负,两个脚用正负极搭上测试居然不显示电压了,测量是在工作状态下测量的

这个胆机电子管包括6P14*2 6N3*2 6Z4*2  WY-2*1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只有一个万用表,怎么检修

补充内容 (2023-3-25 14:44):
运行情况下测得

4-5脚交流6.2V,
3脚对地直流6.3,
7脚对地直流229,
9脚对地直流240

在电路板7字形的电容阵内脚出的接口,电路板标注是15V,我用直流和交流测的最高也就8V左右

目前发现,左右声道,有一个声道...

补充内容 (2023-3-25 14:44):
目前发现,左右声道,有一个声道是无底噪的,
然后我就把左右声道的电子管对换位置发现,并不是电子管带来的底噪

网友:
集成块禀(右)边有七八个电介,不像高压滤波电容。电子管的接线很少,可能是假胆机!

楼主:
重新接上1对8欧100瓦的书架箱,声音也勉强还有那么一点大,难道是这个胆机输出功率就是那么小的

网友:
一般来说,电子管功放的灯丝电压用的是交流,你用交流挡测量试试看。

网友:
从废品站来的胆机!需要检查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最好换一下全部电子管看看,电位器是否完好.....

网友A:
从底面看 有四只管座三只牛 TNS标记

网友:
看着有点象品牌机啊

网友B:
电子管灯丝需要使用交流档直接测灯丝两端的电压,对地测量不一定准确,因为有的灯丝不接地

网友:
6.3V是交流电压,给灯丝供电的。用交流档测。

网友C:
都是看屁股,看看脸了嘛,毕竟颜值都是以脸为标准的

网友:
灯丝一般灯亮问题不大,看看各级的阳极、阴极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补上外观图片,师傅们帮忙瞧一下,目前我用平板放歌,最大声音,18平方房间声音大小约正常说话声大小,音箱是50W8欧书架箱,貌似这个还带USB解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看屁股,看看脸了嘛,毕竟颜值都是以脸为标准的

嗯。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灯丝需要使用交流档直接测灯丝两端的电压,对地测量不一定准确,因为有的灯丝不接地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灯丝需要使用交流档直接测灯丝两端的电压,对地测量不一定准确,因为有的灯丝不接地

好的,我先摸索试试哈,不是专业的,业余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底面看 有四只管座三只牛 TNS标记

好像是美诗的,我找到他们的店铺问到了电子管型号,不过他们说太古老了,没有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