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DER LDA_824频率计

楼主(2023-03-16):
利达频率计能测晶体管收音机本振频率不?如果可以,怎么测?谢谢!

网友:
话题太笼统,只能笼统地回答一下。
如果是晶体管收音机,只有一个变频管的情况,可以把频率计探头的两个电极一个接收音机的地,另一个接变频管发射极测量。从原理上讲,测试仪探头的分布电容可能会影响本振频率,不过一般大多数商品频率计的输入阻抗在1M以上,输入电容在pF数量级,一般影响不明显;或者你可以在探头的非接地那个极串联一个例如一百k电阻,降低探头分布参数对本振频率的影响。

如果具体到某电路,一般是尽量分析一下本振电路,找一个能取到本振信号,并且电路内阻相对比较小的点进行测量,由于你没有具体电路,就没法具体详细讲了。

或者,如果担心频率计探头的分布参数影响本振电路的工作频率的话,那就自己想法Diy一个高阻抗低输入电容的缓冲器,例如射极跟随器或者源极跟随器,把信号经过这个高阻抗的跟随器再接入频率计。这样对电路工作状态影响就比较小。

楼主:
感您的回复。因为买的二手频率计,测量探头是示波器探头改的,也没见过产品测量探头是怎样的,频率计探头原理和示波器探头有什么不同?在测量收音机(春雷703)本振时感觉影响蛮大,接上去声音明显变化,串了100k电阻没有改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您的回复。因为买的二手频率计,测量探头是示波器探头改的,也没见过产品测量探头是怎样的,频率计探头原 ...

没有你那频率计的输入端口参数,不好讲,你如果能贴上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图,并说明你探头是接哪两个点的,会有助于分析问题。

如果探头接入之后耳朵能明显听出声音变了,那就是已经显著影响本振频率了,这时候测出来的频率不准。

制作高阻探头附加器比较麻烦,本坛有老师做,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版面。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