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纬GW pss2005 故障!

楼主(2023-03-16):
固纬GW pss2005,拆机做清理灰尘,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隔几天重新装机后出现显示乱码无输出,温控风扇失控,一开机就就转的故障.测量各路供电电压,都正常!开机继电器有工作的声音!请坛友们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PCB漏电需烘干

网友:
闲的蛋疼惹的,有尘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即可,又不是啥高精仪器。

网友:
无水酒精?时间一长或者商家良心出问题,那就有水,此水天上来,钻进去就难请出来。

网友:
进烤箱烘烤一下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耍大了吧?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们!机子已搞定了,主控芯片锈断了一个角!重新喷漆 感觉不错!

网友(2023-12-13):
这电源小巧精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们!机子已搞定了,主控芯片锈断了一个角!重新喷漆 感觉不错!

貌似EPROM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