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Intel第七代赛扬电脑

楼主(2023-03-16):
CPU:赛扬G3930。主板用了一块大牌主板,技嘉b150m-d2vx-si,单dvi接口(仿HDMI式,也就是说音视频同传),背板2X usb2.0,4X usb3.0,千兆网卡,1X pcie显卡槽,1X pcie x1短槽,音频隔离带呼吸灯,八爪鱼MOS调压模块,2X4CPU供电口,支持6、7代酷睿,主板中规中矩,虽是二手但成色较新。用了个dvi-d数/模转接器连接我的三星dvi-a显示器(也可接vga或hdmi)。安装Windows11顺利,不需要为TPM操心。Intel核显驱动版本为gfx_win_101.3790_101.2114,面板改样了,感觉不如6代的漂亮,傻大黑。技嘉主板的BIOS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东西,明了实用,对efi的支持到位。g3930弱了点,但6-7代酷睿i3价格高,¥120--190之间,还是再等等吧。发几张图。  屏幕截图 2023-03-16  屏幕截图 2023-03-16  屏幕截图 2023-03-16

网友A:
赛扬G3930这颗CPU支持H.265(HEVC)4K硬解吗?

网友A:
主板和CPU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扬G3930这颗CPU支持H.265(HEVC)4K硬解吗?

谢谢回复!抱歉,不太清楚它是否支持h.265。从官网上看,它的核显支持清晰视频技术,Quick Sync Video 技术,及英特尔 InTru 3D 技术(仅仅1080p),支持4k视频还原。由于这块主板只有DVI,没有DP,所以刷新率只有@24hz,大概用4k屏比较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CPU价格多少?

谢谢回复!买的早了点,贵了。主板¥99,CPU¥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赛扬G3930这颗CPU支持H.265(HEVC)4K硬解吗?

网友B:
请问28的CPU在哪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买的早了点,贵了。主板¥99,CPU¥28。

价格还行。新版鲁大师测试CPU和显卡评分是多少?

网友C:
便宜,还在用q940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抱歉,不太清楚它是否支持h.265。从官网上看,它的核显支持清晰视频技术,Quick Sync Video  ...

楼主买对了,4K片源能硬解就行,显示器有1080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还在用q9400呢

感谢恢复!现在性价比最高的是3代酷睿,h61主板在¥60左右,i3-3240¥30,ddr3 4g X 2(8g) ¥34。可以换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行。新版鲁大师测试CPU和显卡评分是多少?

我一般不测那些评分,主要是只玩玩小游戏。上网看网络视频、下载东西还可以吧,不如3代酷睿流畅。这是主板图 技嘉GA-B150M-D2VX-SI (rev.  技嘉GA-B150M-D2VX-SI (r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对了,4K片源能硬解就行,显示器有1080P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就是对主板上的呼吸灯有点困扰,它只是一直亮着,并不随声音变化,尝试在技嘉官网能否找到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不测那些评分,主要是只玩玩小游戏。上网看网络视频、下载东西还可以吧,不如3代酷睿流畅。这是主 ...

接口蛮丰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28的CPU在哪买?

谢谢回复!在淘宝上可以搜索一下,有很多家做CPU的店主在做,价格基本差不多。

楼主:
比较标准吧;主板上的两个usb 2.0 插针接口正好一个接前面板,一个接无线网卡的蓝牙线。上次的那块梅杰板,只有一个2.0插针,只好买个usb3.0插针转2.0插针用,不然,蓝牙线就没有地方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标准吧;主板上的两个usb 2.0 插针接口正好一个接前面板,一个接无线网卡的蓝牙线。上次的那块梅杰板 ...

你用主机蓝牙连接蓝牙音箱吗?看视频可以,玩游戏声音会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主机蓝牙连接蓝牙音箱吗?看视频可以,玩游戏声音会有延迟。

谢谢回复;连接音箱或耳机,距离大约可达10米左右,没有线的牵绊很方便。游戏的声音延迟主要是游戏占用资源大,赛扬肯定是不行,酷睿就好多了,还是和CPU处理的能力有关。看网络直播视频好像也没发现声音延迟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连接音箱或耳机,距离大约可达10米左右,没有线的牵绊很方便。游戏的声音延迟主要是游戏占用资 ...

视频的声音是连续的,感觉不到延迟。游戏声音的延迟跟CPU关系不大,主要是蓝牙这个过程延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的声音是连续的,感觉不到延迟。游戏声音的延迟跟CPU关系不大,主要是蓝牙这个过程延迟了。

蓝牙的延迟,主要是连接过程中涉及多次的信息传递与验证过程(跳频连接),如果是欣赏音乐,主要的问题是断续现象,尤其是距离较远时。不过,不用长长的导线连接,可以戴着耳机随意活动,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在淘宝上可以搜索一下,有很多家做CPU的店主在做,价格基本差不多。

有点意思,感觉性价比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不测那些评分,主要是只玩玩小游戏。上网看网络视频、下载东西还可以吧,不如3代酷睿流畅。这是主 ...

正在用三代i5,已有近10年历史,主观感觉与七代低压i7的笔记本速度差不多,日常使用基本都够且不卡顿,不过4K8K电影之类应该是无法支持的,好在不看这些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三代i5,已有近10年历史,主观感觉与七代低压i7的笔记本速度差不多,日常使用基本都够且不卡顿,不 ...

非常感谢回复!我和您差不多,从上网看i5-3470足够了,甚至i3-3240也一点不差,是性价比最高的组合。我用来录制网上的视频,因核显有Quick Sync Video编解码技术,非常流畅,从使用角度看i3与i5没有区别。尽管Windows已经到了11,除浏览器外,但大部分app还是X86,不支持多线程处理,只要不是多任务操作,就没有问题。不过,三代i5耗电大,14纳米6代后的产品就好多了,i3-6100主频已经高达3.7G,耗电也比三代产品低,就是价格还下不来,几乎是三代产品的三倍多,现在不是换代的最好时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恢复!现在性价比最高的是3代酷睿,h61主板在¥60左右,i3-3240¥30,ddr3 4g X 2(8g) ¥34。可以 ...

我还在用一个H55+I3-530, 超过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用一个H55+I3-530, 超过10年了

谢谢回复;还是建议适当时机换换芯了,一下子跨越几代产品,感觉有点飘飘然!不过,老机器也照样对付一般的应用,看看Windows的应用文件夹就知道,X64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程序,大部分还都在X86里面。包括一些著名的软件,例如Adobe的,我现在就用着7.0的极简版,安装程序仅仅11Mb,还不用激活,它的功能用在画普通的栅格图画完全够用了。矢量图太复杂,不好学,也太费劲,而且效果不理想,太假。用作制作广告还行,可以无限放大,不会出现马赛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还是建议适当时机换换芯了,一下子跨越几代产品,感觉有点飘飘然!不过,老机器也照样对付一 ...

自己的主板,没有维修过,可靠性好,安装的正版Win7,后免费升级到Win10,就没有淘汰。买2手主板,就怕买到维修过的,影响可靠性,并且无法安装正版Win10了。已经买了HP品牌机预装Win10,已经升级到Win11。

两个机器一起用。

使用电脑,现在追求安全,可靠,简单,所以都是使用的正版Windows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主板,没有维修过,可靠性好,安装的正版Win7,后免费升级到Win10,就没有淘汰。买2手主板,就怕买 ...

感谢回复;实际上正版Windows10、11都可以全新安装,这样比升级安装更可靠,可以看看网上的教程。1,从microsoft官网下载个iso镜像;2,把镜像写入到U盘;3,设置好主板BIOS,如果支持efi,就使用efi方式引导;4,U盘引导安装Windows;5,从网上找个激活程序激活就大功告成了。建议系统盘不分区全盘使用,容量64~128G足矣,太大了浪费,所有照片、视频、游戏、个人数据及日记记录等等全放在另一个物理硬盘上,这样,即便系统坏了,也不必惊慌,重新装一下就是了。这是微软官网Windows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实际上正版Windows10、11都可以全新安装,这样比升级安装更可靠,可以看看网上的教程。1,从mi ...

当时我花400多元钱买的正版Win7,基本上算是少出去吃一顿饭的事情,10多年来省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我花400多元钱买的正版Win7,基本上算是少出去吃一顿饭的事情,10多年来省心省事

也好;但从7升级到10或11,依赖网络,速度太慢了,忘记了您的主板是什么型号了,如果是支持efi的主板,好像升级程序不会自动把您原来的系统变成可以安全启动的efi系统,这和ghost就一样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用一个H55+I3-530, 超过10年了

看来,这还得感谢Microsoft这颗Windows常青树啊!不论是多老的主板CPU都可以使用最新的系统。而苹果的MacOs,最新的Ventura (13),则只支持2017年以后出品的笔记本、mini、台式机(大概相当于酷睿二代以上)等等,再早一点就不支持了。并且必须是苹果自家出的机器,自己攒的就只能用黑苹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买的早了点,贵了。主板¥99,CPU¥28。

这价格还觉得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好;但从7升级到10或11,依赖网络,速度太慢了,忘记了您的主板是什么型号了,如果是支持efi的主板,好 ...

从来没有用过GHOST的Windows系统,XP时代攒机,安装的是HP OEM(盗)正版。Win7时代买了3个正版的操作系统攒了3台机。Win10时代,买品牌机。

2000年宏基-WindowsNT,2003年X31-WindowsXP, 2007年X61-WindowsVista, 2016年HP-Windows10的笔记本都是预装的正版操作系统。

以前喜欢鼓捣电脑,每升级一次CPU,DRAM,以及换新电脑,电脑的性能都有提升,运行工具软件,速度有明显改善。现在电脑性能过剩,也就用个浏览器看个网页,不再追求性能了,相反的对于电脑的稳定性,可用性更看重。

现在觉得花个几百至1千买个正版系统是应该的,也是轻松承担得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来没有用过GHOST的Windows系统,XP时代攒机,安装的是HP OEM(盗)正版。Win7时代买了3个正版的操作系 ...

感谢回复!可以看出您的理念比较正统。一般普通的电脑爱好者们,比较认同看得见的东西, 而没有软件的电脑等同于废物,他们手里电脑只不过是一件玩具而已,买的零件还不如一套系统或一套应用软件贵,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另外也没有打算用它来赚钱,所以,有免费的共享渠道大家就不会去买那个正版了。其实,OEM并不属于盗版,而是电脑厂家付了费用后得到微软的特许安装。不过,说实话,正版软件难用、毛病多、还得上缴个人信息,微软也看出来了,在中国卖正版不是事,要占领市场,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这可以从它后来在规定期限无论什么版都可以免费升级的做法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价格还觉得贵啊?

感谢回复!二手的价格确实是不好说,而且个人的经济实力不同,对价格的看法也有差异。不过,花¥28买个6代的赛扬,相较于花¥25买个三代的顶级 i3,心理上还是有点不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二手的价格确实是不好说,而且个人的经济实力不同,对价格的看法也有差异。不过,花¥28买个 ...

这样,再买个H61主板配个三代i3就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再买个H61主板配个三代i3就平衡了

哈哈!确有此意。另外,h61缺陷比较多,除华硕大牌以外,就连技嘉的h61只支持简单的efi启动而不支持带有安全启动的efi引导,因为在BIOS设置里,没有安全启动设置一项。只有b75系列主板才会完善这个缺陷,支持以efi引导的安全启动。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二手b75要比h61贵得多的原因吧?

网友:
感觉性价比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确有此意。另外,h61缺陷比较多,除华硕大牌以外,就连技嘉的h61只支持简单的efi启动而不支持带有 ...

以efi引导的安全启动作什么用?我用ghost系统好像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efi引导的安全启动作什么用?我用ghost系统好像没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比较绕嘴,所谓uefi,指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以替代老式的BIOS固件。而安全启动是把系统启动隔离,以避免病毒侵入。Intel 100系列后的新主板更增加了tpm固件,可以在启动期间实现对内存的保护隔离。总之,ghost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引导启动,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和病毒植入,它是把引导信息直接复制到硬盘上的,所以比较脆弱。而uefi安装后的硬盘,其中有一个用以代替主板上的BIOS来引导系统的uefi引导分区,用来加载系统。大概这些就是两者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绕嘴,所谓uefi,指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以替代老式的BIOS固件。而安全启动是把系统启动隔离,以 ...

我装系统都没有那个专门的uefi引导分区。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朋友给个i5-7400,想利用起来,您看配啥主板较实惠,目前手头上有ddr4内存,SSD,R9 28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