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加装开关

楼主(2023-03-17):
组装一组锂电,打算在箱壳上加上一个开关,通过控制保护板来控制输出。
看了几种保护板,电路很难看清,不想改原电路了,看到板上的NTC,想到不如将这个温控改成适当的电阻串入开关,通过开关通断来控制保护板工作,从而控制输出。各位有没有试过,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直接控制mos管不就行了

网友B:
您如果想装一个开关控制锂电池的输出,最好就是不动保护板,装一个大电流开关直接控制输出,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如果想装一个开关控制锂电池的输出,最好就是不动保护板,装一个大电流开关直接控制输出,稳定压倒一切!

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控制mos管不就行了

这个是对的,只是那保护板都很细密,断OD路接开关有点难,那温控有现成的接点,想偷个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如果想装一个开关控制锂电池的输出,最好就是不动保护板,装一个大电流开关直接控制输出,稳定压倒一切!

我是想用最小的体积装最大的容量,里面就电池组和保护板,另外就接线柱,电压表,拨动开关接到外面,所以没有多少空间了,就想用本来控制电压表的拨动开关控制整盒的大电流输出。

楼主:
用控棚极、装大电流断路器、,用温度保护,或控VCC,哪种办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外置,容易受环境影响损坏或者不良,等于人为制造故障点。
以前买的单相变频器,便宜那种,用小船型开 ...

我用这种,就是想用小开关控大电流

网友D:
首先这个思路的前天条件,必须要开关速度特别快,另外就是后端需要电感。所以你这个方法行不通,当你反复折腾后,就会发现必须满足以上条件才得行

网友:
这个做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思路的前天条件,必须要开关速度特别快,另外就是后端需要电感。所以你这个方法行不通,当你反复折 ...

现在用温控方法。大开关是我不打算用的,因为我这个电池是备移动应急用,越小越好。用控场管栅极,试过用开关通断DO,但由于场管属压控,断开栅极悬空,造成场管不正常导通。改加电阻接负极,又怕影响原电路,用双向开关,断开DO再接到负极,也有时间延时问题,也会不稳定。想来想去,还是在温控接口接上500~1K左右的电阻通过小开关控制好点,焊接也非常容易。

网友E:
多少V多大容量的锂电池啊?如果是电动车上那种当然小断路器可靠,如果工作电流很小MOS管控制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温控方法。大开关是我不打算用的,因为我这个电池是备移动应急用,越小越好。用控场管栅极,试过 ...

你原计划是开关电源效果,现在变成线性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V多大容量的锂电池啊?如果是电动车上那种当然小断路器可靠,如果工作电流很小MOS管控制一下吧。

不是用在电动车上了,之前是六串24V加在电动车上的,去年那车禁了,换了新的,48V的,没必要再加多进去了,就拆开两个三串12V,40AH的,当临时用用,放个在汽车后面备用。如果车本身的电池不够电起动,可以并接上去打打火的。为了安全,里面就用60A左右的均衡保护板控制充放。只是不想外面的接线端长期有电,就想办法用小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计划是开关电源效果,现在变成线性电源了

也不算线性 就平时不想放电,就将温控电阻变小,让它保护关闭输出。要放电输出,就将温控变成无穷大,就完全输出了。本身板上都要接温控电阻的预留焊点,方便安装,不用改变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用在电动车上了,之前是六串24V加在电动车上的,去年那车禁了,换了新的,48V的,没必要再加多进去了 ...

不如到修电瓶车的那边搞块12V20AH的铅酸电池,我就是这样做的。锂电池不适合夏天放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到修电瓶车的那边搞块12V20AH的铅酸电池,我就是这样做的。锂电池不适合夏天放车里。

放车里的确是有点怕,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结。
    就上几个星期小车电池电量不足打不着火,看着这大块锂电放在那浪费,所以在组装上都小心翼翼。我的是suv,有个储物箱,上面隔几层可以隔热,加上本身电池盒,夏天不会有高温。另外电池是大单体,还比较新,应该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车里的确是有点怕,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结。
    就上几个星期小车电池电量不足打不着火,看着这大块锂电 ...

大单体容易鼓包,必须像专业厂家那样用铁皮箍起来。不然寿命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单体容易鼓包,必须像专业厂家那样用铁皮箍起来。不然寿命很短。

强加铁箍限制鼓包也很难说有没有其它不良后果,我这次组装三块,两侧都没加绝缘板,只前后上下加,只为放置时受力均匀。鼓包本身都有点了,就当它生老病死一个过程吧,到时候鼓得盒子都胀了,就拿出来不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强加铁箍限制鼓包也很难说有没有其它不良后果,我这次组装三块,两侧都没加绝缘板,只前后上下加,只为放 ...

这个不是自己杜撰的,我是看到星恒单体这样搞的,我拆开玩着玩着就鼓包了。电子负载放电,捏一下鼓包的地方,电压还能上升0.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自己杜撰的,我是看到星恒单体这样搞的,我拆开玩着玩着就鼓包了。电子负载放电,捏一下鼓包的 ...

肯定会有鼓包,不管是大单体还是软包装,不管是三元还是磷酸铁锂。就只有18650还算不鼓包。自用,鼓包一点点还可以用的,但也要加壳保护,壳当然是越硬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