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一台 迪桑 R-939

楼主(2023-03-17):
收了台迪桑 939 满满的岁月使用痕迹。到手通电试一下,噗噗的声音,以为电源开关接触不良呢。上维修电源,电流超过1A ,看来板子有问题了。断开滤波电解和圆片电容,电源一样。估计芯片坏了,断开芯片供电脚,电流正常了,cxa1191P等待中,芯片没运费贵,迪桑用料还是不错的,拉线过轮 是黄铜的啊,修过很多德生机,没这样的。

网友A:
猜测芯片损坏的原因 自身质量欠佳 装反了电池 外接供电超压 音频输出短路 水浸等造成引脚短路 接收部分感应过载击穿 外围元件损坏引起连锁损坏 摔、砸等外力冲击 还有哪些原因?

网友:
索尼1191的收音芯片灵敏度很高。

网友B:
据说CXA1019的指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芯片损坏的原因 自身质量欠佳 装反了电池 外接供电超压 音频输出短路 水浸等造成引脚短路 接收部分感应 ...

这个收音机设计的不错,电池和外部供电里串二极管的,反了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CXA1019的指标更好。

等芯片换好了,试一下。

网友:
自激问题,外围检查更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芯片换好了,试一下。

只要空间许可,对于这类多脚芯片,我都是增加个IC插座,相当于多了一个芯片检测器。
最近在修一台“全球牌”老式袖珍机,这个是宽体的CXA1019P挂了,网上4元一块,但邮费要5元,最后买了两块回来。
很喜欢地球牌那类袖珍机,灵敏度高,效果好,光中周振荡就十多个。留一块以后用吧。
另外,现在IC插座都特别便宜。

楼主:
仔细看看里面是双天线的中波和长波各一个。

网友(2023-04-24):
曾经有台迪桑R707,立体声的,自带一个扬声器,用耳机收听立体声节目,好听,喜欢了很久,身边的朋友同事见状,几乎人手一台。

网友:
迪桑是德生的前身。
迪桑这个名字,的确没有德生好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空间许可,对于这类多脚芯片,我都是增加个IC插座,相当于多了一个芯片检测器。
最近在修一台“全 ...

全球还是地球?这是两个不同的收音机牌子,集成块座代换集成块容易焊在电路板上吗?

网友:
居然没有一个全机图。CXA1191P少见,常见的是CXA1019P,后期换S后缀甚至M后缀的,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球还是地球?这是两个不同的收音机牌子,集成块座代换集成块容易焊在电路板上吗?

这是外观图:

这是内部图:上面是宽体IC,1091P

这是拆掉IC之后:

拆宽体IC没有问题,焊宽体IC插座也没有问题,就是有的机型内部空间太小,加IC插座后会合不上盖子,这才是个问题。

网友D:
IC插座是网购的吗?各种型号对应的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插座是网购的吗?各种型号对应的都有吗?

是网购的,而且现在IC插座各种规格都有,又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