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实验短路保护神器

楼主(2023-03-18):
短路保护直流流固态继电器
***
河北
预订

普通继电器壳

普通继电器壳

楼主:
参数
  主回路电压                   1-75VDC
控制电压                     10-75VDC
控制电流                     20-2.4mA
负载软启动电流               1A+-20%
负载短路1分钟后启动电流     <50mA
过载保护电流                 47A+-2A
强启动电流                   120A+-5%
短路保护电流                 150A+-5%
短路保护时间                 <30uS
保护温度                     65℃ +-5℃
外形尺寸                     60*45*23.5
重量                         110 +-2g
外壳材质                     塑料-聚碳.ABS带阻燃

楼主:
内部电路板

楼主:
电路板底部

楼主:
做实验可以替代超快保险用做短路保护电路 速度超快

楼主:
短路保护速度测试:用17000UF电容充电至31V 通过2A250V玻璃保险管短路,保险管完好

网友:
没看到价格

楼主:
企业标准内的测试方法

楼主:
使用1700UF电容充电到31.6V直接对继电器输出端短路,基本上看不到短路时产生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