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电子管FM中周失败告终

楼主(2023-03-18):
试制电子管FM中周以失败告终,这玩意太难伺候了,不好弄。
裸体测试谐振频率,稳定在10.7M,原以为可以了,不难做,然后套套,频率达11.4M,怎么调磁芯都达不到10.7M。没办法,重绕线圈套套又试试,TMD,频率从10.7M缓慢升至10.73M,谐振频率不稳定。问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磁芯的温度系数太大了,刚焊完测与冷却后测会相差比较大。

网友B:
设计中周都是要绕好几次的,装在电路上后还要重新调试的。最终装在电路上后,所有的都能调试到最佳参数才OK。不是绕出来测试OK就可以的。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搞那么复杂。就是104短波线圈的骨架初级29匝/次级5匝搞定,是单调谐的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的温度系数太大了,刚焊完测与冷却后测会相差比较大。

估计是电容不好,买的是便宜的独石电容,不是火炬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中周都是要绕好几次的,装在电路上后还要重新调试的。最终装在电路上后,所有的都能调试到最佳参数才OK ...

同感。但是至少要解决稳定性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电容不好,买的是便宜的独石电容,不是火炬牌。

独石电容?真敢!!什么时候肯看看书了什么时候就成功了。以后可以忘了独石电容了。

网友:
自己制作收音机中频10.7不必须是这个数,只要中周频率一致就可以。变频后的中频可以用本振的频率去找。比如用来兼收电视伴音的FM中频就是6.5MHz。

网友:
标题 告终 二字似乎不妥。改为 探索中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电容不好,买的是便宜的独石电容,不是火炬牌。

选用银膜云母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石电容?真敢!!什么时候肯看看书了什么时候就成功了。以后可以忘了独石电容了。

不是说独石电容的稳定性不错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独石电容的稳定性不错嘛?

独石当然不错了。不过有用在低频电路不错的,也有用在高频电路很不错的。你选用的是哪种呢?

楼主:
用的是高频的,7分钱一只,太便宜了。目前是试制阶段,先试试。

楼主:
测试图片和中周外形图。

楼主:
中周外壳用的是9脚电子管的屏蔽罩改制的。

网友:
        自制的总要经过反复试验吧,少量增减线圈再试,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D:
接着测试吧,基本就这么个过程。

FM的中周是难做,建议直接电路上测试:

1、离线测试没有加直流偏流,虽说电流很小,但是也有影响。
2、离线杂散参数和在线的不一样。

可以搭一个简单的尽量和机器相符的测试电路。2个管子,中周夹中间,一头注入信号,一头测试频率和耦合程度。

FM的要有一个是紧耦合,就是曲线双峰的为好。

第一级那个单峰,耦合松点。
不建议用电容调节耦合度,曲线上高端隆起,高低不均匀。

网友:
我绕中周的谐振电容用1206封装NP0的材质的电容。焊2条引线即可。优质其它电容太难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着测试吧,基本就这么个过程。

FM的中周是难做,建议直接电路上测试:

这是一个好办法,尽量模拟实际工况得出的测量参数比较可信。

网友:
用老式瓷管电容或者瓷片电容,这个电容高频的也是KHZ级别。

网友:
问题应该在磁芯上吧

网友:
线细了 ,热胀冷缩大

网友:
其实你10.4M就把中频改10.4即可。反正FM 的高频调階可有可无。本振转一点点即可差出10.4, 而这一点点只有0.几角度,与原来频率也只差1%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