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购买的焊锡丝

楼主(2023-03-18):
用了几十年了,还剩这么多,看来去黄泉也用不完了。
左右两边是一个品牌,山西中外合资出的“田”牌,现在查不到了。
中间那个是云南个旧锡业公司的“龙”牌,比其它两个好的多,可惜标签掉了一半,查不到锡铅比例了。现在也没这品牌的了。

哪位知道中间那个龙牌的锡铅比?

哪位知道中间那个龙牌的锡铅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3%的不知有多大区别?

锡63的肯定比60的好,我中间那卷可能就是63的,明显比60的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灰色,都是含铅比例较高的焊锡,更容易焊接。那个年代,电子品还没有严格的环保限制法规。

应该是含铅比例越高,越不容易焊接,烙铁基本就不吃,现在的假货,都是含铅比例太高。
铅便宜,锡贵,所以假货才铅多。

网友B:
深灰色,都是含铅比例较高的焊锡,更容易焊接。那个年代,电子品还没有严格的环保限制法规。

网友C:
现在不少焊锡含铅量太高,烙铁化不开,焊点像豆腐渣

网友:
修CRT 电视的年代,一年焊锡要用好几卷,现在一卷可用几年。

网友:
不搞开店维修,一般用不完!

网友:
俺这个也是九几年买的,当时帮谁做设备还是什么,用了一些。变成我的常用焊锡,效果不错。

网友A:
        有63%的不知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含铅比例越高,越不容易焊接,烙铁基本就不吃,现在的假货,都是含铅比例太高。
铅便宜,锡贵, ...

容易焊接,指的是温度低,不容易氧化。至于含铅比例,一般也不可能随意搞太高的,按国家标准规定值,也许就高一个档次而已。所以,只要是买正规厂家产品,一般应该就是这个规律。

网友:
真要焊点板子,焊锡还是消耗的快
去年有兴致,焊了好些解码板,把18年在南京买的那卷焊锡就给消耗完了
今年没有兴致,电烙铁基本都没有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易焊接,指的是温度低,不容易氧化。至于含铅比例,一般也不可能随意搞太高的,按国家标准规定值,也 ...

铅的熔点:328度。 锡的熔点:23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灰色,都是含铅比例较高的焊锡,更容易焊接。那个年代,电子品还没有严格的环保限制法规。

含铅高的才难焊

网友:
光泽亮一些的可能是含锡多些,发灰的含铅多一些,反正保险丝就是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的熔点:328度。 锡的熔点:232度。

以前曾经稍微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毕竟二十多年了,许多细节可能没说完整。现在再补充说一下,仅供参考。
锡和铅的特性和熔点,如下所述:
1. 纯锡Sn(Stan-num)为银白色、有光泽,富有延展性,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它的熔点为232℃。
2. 纯铅Pb(Plum-bum)为青灰色,质软而重,有延展性,容易氧化,有毒性,纯铅的熔点为327℃。

锡铅合金比例与熔点,如下所述:
1. 锡能与大多数金属熔融而形成合金,但纯锡的材料呈脆性,为了增加柔韧性,必须用另一种金属与锡融合以缓和锡的脆性,电子焊料一般选铅与锡融合。
2. 当锡、铅按比例融合后,就构成锡铅合金,它的熔点将变低,且能与大多数金属结合。而铅合金还能提升着锡工作能力,扩张锡液的沾染总面积,有效增强焊接的品质。
3. 当锡、铅的含量为63%和37%时,锡铅合金形成共晶合金,是最理想的共晶焊锡。共晶焊锡的熔化温度比非共晶焊锡的低,这样就减少了被焊接元件受损坏的机率,同时由于共晶焊锡由液体直接变成固体,大大减少了虚焊现象,这也是6337锡铅比例是焊锡最为合适的配比原因。
4. 当锡的含量高于63%,熔化温度升高、强度降低。当锡的含量少于10%时,焊接强度差、焊料浸润能力变差。

锡铅合金比例与熔点变化图,如下:

网友:
补上......
也就是说,锡铅合金的温度点并非是线性变化的,而是在锡63%铅37%下,出现一个最低熔点(共晶点),它要比锡或铅熔点低几十度。

网友:
图被logo挡了,再发一次......

补充内容 (2023-3-19 07:55):
这张图熔点说明还不够准确,请看下面的图

网友:
再发一个更准确的图:

网友:
不知怎的,补充说明就会出现两次发帖!  还是以最后一张图为准。

网友:
含银的最好最贵

网友D:
八十年代初离开基地时顺了两轴焊锡丝,现在只剩这点了。品牌不详,2.5mm,带松香芯,当年是焊导弹地测车的,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十年代初离开基地时顺了两轴焊锡丝,现在只剩这点了。品牌不详,2.5mm,带松香芯,当年是焊导弹地测车的 ...

看颜色就是绝对的好焊锡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颜色就是绝对的好焊锡丝。

几十年了,依然是亮光光的,比现在某日本品牌的焊锡丝还光鲜。

网友(2025-01-03):
你要是玩电动车电池,这真不够折腾多久....

网友:
我还有一卷21年前焊丝

网友:
一般普通维修焊接用含锡63%的比较合适,一只使用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焊接,指的是温度低,不容易氧化。至于含铅比例,一般也不可能随意搞太高的,按国家标准规定值,也 ...

现在二般的商家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十年代初离开基地时顺了两轴焊锡丝,现在只剩这点了。品牌不详,2.5mm,带松香芯,当年是焊导弹地测车的 ...

这和外婆留给我的老银器一个色啊,我原来藏有一块老锡块,不知放哪里了,断口也这个色儿,不是断口的可能原来出炉时没做好防护,都变带点黑灰青色了。以前找不到光亮的好焊锡,就从这块老锡块上用虎钳夹些下来,混到那种像渣一样的焊锡中,用加热的烙铁不断搅,过一会儿让焊锡凉下来,如果不光亮就继续搅拌,如果已经光亮了,就成功了,如果反复多次仍不成功,就多夹一些老锡块下来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少焊锡含铅量太高,烙铁化不开,焊点像豆腐渣

没有铅的也是那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十年代初离开基地时顺了两轴焊锡丝,现在只剩这点了。品牌不详,2.5mm,带松香芯,当年是焊导弹地测车的 ...

厉害,这么旧都不怕氧化,还是闪闪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