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今天开机进入状态很快

楼主(2023-03-18):
805单端直耦合并功放热机时间跟一个月前以及春节期间的情况完全不同。
今天开机后感觉声音已经不错,一个半小时后跟刚开机时区别不大,四小时后跟一个半小时几乎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高了,升温快了

感觉上是输出牛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出好声。
春节期间开一天,输出牛温度大概就是二十度,立春雨水时节室内温度仍然在10度以下,接着几天后气温迅速上升到二十度左右有时超过二十度,最近室温19度,比较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上是输出牛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出好声。
春节期间开一天,输出牛温度大概就是二十度,立春雨水时节室 ...

完全没理由是固体状态的铜线。

我怀疑要热机影响最大的应是管子里的气体吸附剂/屏温这些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理由是固体状态的铜线。

我怀疑要热机影响最大的应是管子里的气体吸附剂/屏温这些因素

如果是管内气体需要吸附,春节期间每天开机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进入状态,就有点说不过去。
屏温升高也是很快的。每声道220VA功耗,屏温升高应该也快。
倒是输出牛比电源牛铁心大很多,升温和散热要达到平衡需要很长时间。

图中大牛是输出牛

楼主:
我5楼搞错了。大牛是电源牛,小牛才是输出牛(小牛叠厚要厚些)。
今天晚上开机5小时,最后摸了一下两只牛的温度,大牛电源牛大约40度,小牛输出牛大约70度。
推测电源牛发热损耗20瓦,输出牛发热损耗60瓦(夜间听音乐只开2格/20格),整流管电压放大前级管发热大约不到10瓦。
一个声道210瓦(总440瓦除开稳压器损耗20瓦左右,再除以2),那么,电流放大管805管发热有可能达到120瓦以上。
有没有可能输出牛温升高导致直流电阻大增后,声音才好呢?
如果关机后管内吸附的气体就又释放出来了,并且关机后温度越低释放得越快,那么就是版主在4楼说的才正确。
编辑一下了,一并把忘记的图放上来。

补充内容 (2023-3-22 13:21):
原来大牛确实是输出牛。

楼主:
忘记放图了

网友:
胆机喜迎春分!!!

楼主:
原来大牛是输出牛(两图片中右边的牛)
左边小牛是电源牛。
开机后观察牛升温过程,输出牛升温慢。45分钟时,输出牛的体感温度近似于乳胶漆水泥墙的温度;两小时后大约升温10度;三个半小时升温大约20度。
电源牛升温较快。开机45分钟时升温30度,两小时时升温50度,三个半小时时升温大约五十几度。
看来输出牛的温度跟音质成正相关。输出牛温度20度时具有比较好的音质,这大概就是前段时间在室温8度以下时需要三个多小时热机的相关原因。
但这个原因在Hi-Fi领域一般被叫做“玄学”。
记得在描述导体电阻率时,一般设定温度为常温20度还是25度,有可能在设计输出牛时就将牛的直流电阻设定在20度或者25度来计算的(这个事情我也不懂,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假设导体是超导体,那么计算结果大概又不一样,也许不管何种温度下对音质都没有影响,超导体做牛线圈是好是坏那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