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8906A四位半数字表的拆解与打理

楼主(2023-03-18):
       弘达UR8906A是一款比较老的四位半硬芯数字表,其芯片为TC7129CPL,还带绿色背光。最近在矿坛买了一块库存老货回来玩,当年好像还买不起呢!虽然基本是全新的,但难免有瑕疵,不然也存不到今天,于是到手后就拆解打理了一番。
图1:正面图
图2:背面图
        后支架可旋转一百八十度到上方,当一个拎手或挂架用。
图3:
图4:
       在图1中,有两个测量孔是被醒目的红色塑料片挡着的,这是为什么呢?稍后再作介绍。
收到该表后,很快就发现了“瑕疵”:换上新9V电池,却发现不开机,无显示。这是一款库存的新表,屏幕的膜还未揭呢!没说的,拆开修理修理吧。
1、后盖的打开方法:
        先拧下后盖的三个固定螺丝,要注意的是,屏幕上方位置还有两个机壳卡扣,下一步可从表壳的下方慢慢撬开,再把上方两个卡扣打开,后盖就可拿下来了。
        打开后盖,先看到主板背面,7129芯片位于上部,其上方有红黑两条细飞线,是显示屏的背光电源线。
图5:内部图(主板背面)
图6:7129芯片
图7:背光板
2、主板的拆卸方法:
        在主板的左右边上共有四个机壳卡扣卡住主板,并无螺丝固定!打开这四个卡扣,主板就可从机壳中取出了。
图8:四个卡扣位置
        注意,在主板背面有几个小螺丝,其是固定液晶屏的,主板拿出机壳与这几个小螺丝毫无关系,没事一般最好不要动它。
图9:主板背面
图10:主板正面
        经过了这么多年,主板两面依然光亮如新,当然瑕疵也一直伴随这么多年。还好,主板并没有明显维修痕迹,其上日期是2008年。
        7129芯片正常加电屏幕就该有显示。既然不开机无显示,很可能主板没加上电。所以首先就检查其主管部门——电源开关,经检测果然有问题。此表有数据保持功能,电源键和HOLD键均为2×2开关。按下开关键,在主板背面,两组开关脚中,上方一组正常,下方一组,左边两个脚之间不通!
        这个表的9V电池不是通过电池扣相连接,而是通过主板上的两个簧片连接的。
        在盖上电池仓门时,其盖的一端有两个孔,一大一小,其有防电池反接的作用。但是电池在仓盖中并不能卡住,盖本身无固定电池的作用。在安装9V电池时,很容易将9V电池先丢入电池槽中,然后再压上仓盖。而在压上仓盖之前,9V电池的电池扣可以很容易接触上主板的两个电池簧片,一旦电池方向放反了,就很容易给主板加上反向的9V电压!这是很危险的。一旦主板没有反接保护,上述操作对主板芯片来说就是致命的。
        看到电池仓的这种结构,加上后来试机又不开机,就感觉到一丝凉意,担心7129损坏。总觉得电池仓还是卡扣式连接的安全。
图11:电池仓和仓盖
图12:电池和簧片特写
既然主板是两个簧片式的供电结构,又已拆下了电池仓,于是找来两根鳄鱼夹线,一端夹在9V电池扣上,另一端夹在主板的两个簧片上,给主板加电。
图13:用鳄鱼夹线给主板供电
        然后再短接电源开关那组不通的两个焊点,本以为这下就可以开机了,但表还是毫无反应,依旧不开机,不显示。
        这就奇怪了,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先测量一下7129芯片的电源脚,看+9V加上没有。
图14:7129的应用原理图(非本表电路图!)
        于是先把电源开关不通的两个脚短接焊好,接下来在簧片处再加好9V电源,先按了一下背光键,背光不亮。又测量了一下7129芯片正电源端(24脚)和地端(23脚)之间的电压,结果仅有0.25V。这说明9V电源并未加到表的主板上。
        这下检修的思路更清晰了,我也反倒放心了。既然主板主芯片并未加上电,不开机是正常的;如果加上了9V反而不开机,就担心7129有挂的可能了。
        接下来就检查9V电压为什么没有加到7129芯片上。没有该表的电路图,只能顺藤摸瓜。
图15:主板正面局部图
        电源供给电路是这样的, 正极簧片经由一段铜箔接入电源开关下方一组的中心脚,见图15,经测量这段铜箔连通正常。
        由于中心脚与右侧脚①前面已短接了,所以被电源开关压在下面的①②段铜箔与正极簧片现在应该是连通的,但一测量却不通!
        ①②段铜箔①点处的焊点在主板的背面,①②段铜箔和焊点通过①处的过板孔相连。虽然电源开关内部不良,但六个焊点都焊得很好。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图15中,电源开关右侧脚①所在处的过板孔断掉了!
        找到了症结所在,处理起来就容易了。现在只须把图15中主板正面的①②段铜箔,与主板背面电源开关下方的左侧脚焊点①连通在一起就行了,这样就解决了该过板孔不通的问题。
        遵循最短路线的原则,在主板正面过板孔②处,穿过并焊好一根细铜丝,细铜线另一端则焊在主板背面①脚和中心脚上(如果换了新的电源开关,就只需仅和左侧①脚焊在一起就行了!),这回才算是真正把图15中①②段铜箔和正极簧片接通了(先前仅短接电源开关两个脚无效)!
图16:主板背面(焊铜线之前)
图17:主板背面(焊铜线之后)
图18:主板背面+9V供电线示意图
        在图18中,红色小圈内是过板孔②,其与主板左侧边上一条长长的铜箔(红线处)相连,都是正极线,9V电源正极就是这样加到主板上的。
        电源开关本身有故障,其所在处过板孔又断掉,并发症,这是较少见的故障。这个故障不单单与电源开关有关,若不解决开关所在处的过板孔不通问题,即使换了新的正常的电源开关,主板也加不上9V电压。一句话,都是电源开关周边电路惹的祸。
        接下来再次通过鳄鱼夹线给主板送入9V电压,显示屏立马就有显示了。此时主板已与档位拨盘处于分离状态,屏幕上仅有几个符号,并无“0000”或“1.”等字样,好奇怪的屏显!
图19:初次开机显示
又按了一下背光键,晶莹的绿色背光也立刻亮起,按一下,亮几秒。表的供电正常了。
图20:背光正常亮起
        接下来很快断电,组装好万用表档位盘和表壳等,然后9V电池入仓装好,再次测试屏幕显示。
        可这时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转动档位盘,屏幕下方的量程小数字随着变化且正确,可是屏幕中间却无“0000”或“1.”的字样,跟图20一样。后来反复按动HOLD键,偶尔出现“000X”或“1.”字样,此时再变换档位,却始终显示上述的字样,不变化了,仍然只是最下面的量程小数字跟着变换并正确显示。
图21:下面量程小数字正常(显示2)
121小数字正常(第二孔开).jpg
图22:下面量程小数字正常(显示2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试着拿下9V电池,再装上,重新开机(注意:电源开关已短接,不起作用了!),重启,屏幕显示还是老样子,不正常。
        后来注意到,屏幕左侧的黑体反亮的“H”字样一直存在,这是HOLD键按下的标识啊。于是又反复按动HOLD键,可是这回无论怎么按,“H”字样都始终存在。这才意识到,这个HOLD键是不是弹不起来呀!
        接下来就测量了一下HOLD键的六个焊点,证实此时HOLD键无论怎样按,都处于按下的状态,弹不起来。由于HOLD键始终保持按下状态,表就不能进入正常测量状态。
        于是再次拆下主板,重测HOLD键,结果该开关是正常的。后来发现,问题出在键帽上,做工精度差些,表壳装上后有些卡住了HOLD键,使之不能或有时不能正常弹起。
        考虑到平时极少用到HOLD键,干脆就把HOLD键帽拆下来试试。电源键暂时也不用了,于是就把这两个键帽都拆了下来,再重新装上表壳试机。
图23:拆下两个键帽
        再次装上9V电池一试,档位盘转了一圈,显示“0000”,或“1.”等,都正常了。就是有的档位归零较慢,尤其是电容档。
图24:正常屏显画面
124显示正常(第一孔开放).jpg
图25:正常待机画面
图26:正常待机画面
        说明一点,这个表有HOLD键,如果先按下HOLD键,再开机(加电),就会出现图19和20那样的屏显(显示屏中央什么也没有)。这样前面测试修理所遇到的种种“怪象”也就都可以解释了。数字表的很多故障都是由电源开关和数据保持开关引发的。
        最后选择2V直流电压档,测了一节七号电池的电压,测量正常。
图27:测量一节干电池的电压
        下面说一下这个表很有特色的测量孔,它的四个测量插孔:“10A”,“mA”,“VΩHz”和“公共地端”,分为两种颜色,公共端地孔是黑色的,其余三个测量孔都是红色的,这样很醒目。不仅如此,这三个红色测量孔还有更妙之处。
        这个表号称“机械保护式数字万用表”。一般数字表的四个测量孔都是始终“开放”的,而这个表收到后发现,左边两个孔是封闭的,其上是被红色的塑料片盖着的(见图1)。
        原来这三个红色测量孔采用挡片式保护设计,受档位调节控制,在任何档位时,都只有一个红色测量孔是“开放”的,档位转到哪里,相应的插孔就自动开启,保持与该档位功能相对应,相一致。这样就不会“走错门儿”啦!该功能方便而实用(图24为第一孔打开,而图21为第二孔打开的情形)。
        只有打开表壳,拿出主板,才能看到档位旋钮内部结构,以及自动孔位机构的内部结构,并不复杂,但很巧妙。请看图。
图28:相关各机构的原始位置
图29:拆下档位盘和红色挡片正面图
图30:档位盘及凹槽结构等
图31:红色挡片的背面结构
图32:前壳表面的孔洞与凸起
        图30中的档位转盘上满满的润滑脂,难怪旋转那样顺滑。当年的货,无论哪里都用料十足啊!
        整个机械保护结构的主体是一个带孔的红色塑料片,其两面都有凸起的小圆柱体。如图所示,其下方的凸起圆柱与前壳表面的小孔配合为轴而转动,其上方的另一个凸起圆柱体与档位轮背面的凹槽相配合,凹槽是圆周结构,如图30所示,凹槽圆周还有一个凸起部分。通过这些之间的精准配合,即可实现在相应档位打开相应的测量孔。
        图28和图29,是在原始状态下,档位轮和红色塑料片相互之间的位置对应关系。如果不慎弄错了,可参照这些图恢复原状。
图28还有档位轮四个簧片的原始位置,若拆下维修也可按该图复原。
        下一步,找时间换一下电源开关,再打理下键帽装上。
最后给出UR8906A数字表的主要参数:

网友A:
不错的表,用这个芯片的表,反应慢了点。

网友B:
四位半的值得折腾

网友:
反应慢是老芯片的通病,其实也不算病,当时芯片的性能确实不行

网友:
这些老表排阻是关键,怎么没看见排阻特写?黑条

网友:
插孔锁的设计非常好!

网友:
老兄,原来你的锁定按帽也和我是相同的问题啊,此表表面看锁定帽和背光帽是一模一样的,实际锁定按钮是方的,背光按钮是圆的,帽内部构造有点不同的,此表锁定帽却用了背光帽相同的帽,所以造成锁定帽按下就弹不起来了,因为帽内部阻挡行程不够了,等于是不能全部按下,只按了一半行程,锁定按钮就无法复位了。

网友:
我表装上电池也不开机,测量开关问题,后来开关问题修复好了,装上电池还是不开机,一量没电到开关,直接电池触片正极飞线到开关公共极,装上电池还是不开机,一量电池负极与电路板开路,补焊,现在能正常开机,锁定按钮按下弹不起来,再拆下改造锁定帽,现在有一个问题查不出来,就是开机字数跳动大,容易超量程,无论是2V档还是20V档,测1.3V电池都容易超量程,要用力向下按一下表壳,使其数字跳动少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把8905的套装到8906上了,8905现在裸 奔,8905发了一个蓝壳和一个黑壳,蓝壳调好20V档,2V档误差比较大,接近1%了,黑壳的比较正常

网友:
我先买了两个8906,收货后觉得没套用着不爽,后来看到有带套的8905,外型尺寸是一样的,看中了8905的胶套,又买了两个8905

网友:
你这个锁定了还显示H提醒,我那个930锁定了只显示一个小数点感到莫名其妙

网友:
楼主用心了,过程清晰、详尽

网友:
这表漂亮,值得折腾。7129的表大部分不显示测量量的单位,如果能显示V,A等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表,用这个芯片的表,反应慢了点。

都说“美芯”的7129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位半的值得折腾

个人比较偏好硬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