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下降

楼主(2023-03-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先检查电容器,确认电容器然后检查轴承,自己不会检查,请师傅来修吧

网友:
检查下电容看看或者直接换新。

网友:
接线没有错误的前提下检查启动或运行电容

单相电机的绕组通电不一定没有损坏,能通电连续运转不冒烟不漏电才行

网友:
电容器能够启动,能够启动到它运转,但是,它启动后运转速度上去了吗?还有它带负载能否启动?启动后电机温升情况是怎样?^_^

网友:
还有,懂不懂用表测它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呢?电容器怎么测量判断它的好坏?没有启动电容,类似吊扇结构的电动机?单相感应电动机,多大功率?提供参数吧。^_^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转子断条,造成启动缓慢,运行力矩减小......

网友:
很可能电容容量减少了。这种电容器,有出故障时自愈现象,故而容量一直会减少,直到开路。换新或测试电容符合标称值。

网友:
有可能是转子扫膛,轴承损坏

网友A:
里面一个离心开关,有可能是离心开关坏,我拆了一个的,后来把出线搞乱了,现在都不敢接线了。我的是吊红砖机马达,农村用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一个离心开关,有可能是离心开关坏,我拆了一个的,后来把出线搞乱了,现在都不敢接线了。我的是吊红砖 ...

找个修电机的师傅帮你接线,分分钟的事^_^

网友:
电机内离心开关的接线,一端接电机启动绕组,另外一个空接点接启动电容器。实际上,启动电容器也包括运转电容器,因为它们电气连接是并联关系。电机启动转速达到一定速度后,离心开关甩开开关触点,只留下运转电容器参入工作,运转电容器起到节能作用。没有运转电容器,电机一样运转,效率低一点。

网友B:
左边接线图,正转。右边接线图,反转。明白了吗^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边接线图,正转。右边接线图,反转。明白了吗^_^

谢谢你,非常需要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修电机的师傅帮你接线,分分钟的事^_^

房子建好了,就是想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最后忘记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非常需要这个图。

不用客气,先琢磨好,心里有底,按图施工,仔细核对,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