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下输出牛疑问

楼主(2023-03-19):
114叠厚50,低频下限到20hz。能做多大功率的推挽牛?能做到75W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另层间绝缘纸用什么材料好,打算不浸漆

不要动不动就下限20HZ,
20HZ的信号,在实际的音频中连1%都不到,能发出20HZ这么低频率的声源很少很少。包括实际的飞机大炮也不会发声频率这么低。

层间用绝缘纸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版的修正没错,我在唐道济先生参与编辑的《无线电元器件应用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看到的计算公式和 ...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功率要开方(Sc=k√P)*,而输出变压器则直接用功率数值呢(Sc=25P/fd)?根据该公式计算出来的铁芯截面积实在吓人,火星老师是设计变压器的大师,其怀疑一定有道理。我也计算过如果按那个公式计算,能够同时满足输出功率75W和最大音频20Hz的条件其系数由25降低为4.56,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根据我对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修正的经验,考虑现代硅钢片的性能提高一倍,把系数25降低到12.5倒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功率也是开平方则铁芯截面积不就大为缩小了吗?今天又仔细翻阅了几本书,终于发现问题恰好出在这些书上,无论是俞锡良老师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还是唐道济老师的《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以及《无线电》杂志2004年第4期安石的文章《浅谈音频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里提到的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铁芯截面积的计算公式大同小异,只是有的考虑了效率,请看《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推挽输出变压器公式的截图,这本书出版很早,网上电子版可供下载甚多,读者面广泛,影响也最大,另外两本我就不上图了。看来我们都被书上的数据带偏了。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在1978年第11期《无线电》杂志《电子管扩音机低频电感元件的简易设计——输出变压器的简易设计》文章中看到的推挽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计算公式为:S'c=12.5/效率√Psc/fd。首先看到12.5这个系数眼前一亮,S'c为计算值,Sc为根据硅钢片规格选择的铁芯有效值,供下一步计算。设效率为0.85,这样楼主需要的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c=12.5/0.85X(75/20)=28.5平方厘米。这样计算下来,楼主的铁芯最低音频也只能达到55Hz左右也无法满足20Hz的要求。
      1978年第12期《无线电》杂志《电子管扩音机低频电感元件的简易设计——推动变压器的简易设计》文章里作者给出是推挽变压器铁芯截面积计算公式为S'c=(15~20)√Psc/fd,按照该公式计算的结果为S'c≥29~39平方厘米。虽然有些保守但是完全可以接受,仅供参考。
      这篇文章以名牌产品美多150A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为例进行设计,是充分考虑了质量和成本控制的,因此应当是可信的。
     *电源变压器铁芯截面积设计J简易公式Sc≥k√P来源于:当使用E型硅钢片时,用S'c代表所需最小截面积。用So代表窗口面积,Sc'·So=14400·P/Bm,Bm为铁芯最大磁通密度。设S'c=So,令k=√14400/Bm,可以得到S'c=k√P。把不同硅钢片的Bm值代入可以得到:
Bm(高斯)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根据计算出来的S'c选取适当规格的硅钢片,其有效截面积为Sc。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谢谢回复,另层间绝缘纸用什么材料好,打算不浸漆

网友B:
推挽功放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25·Po/f。这个铁心截面积(3.8X5.0X0.9=17.1),音频下限和输出功率75W无法同时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功放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25·Po/f。这个铁心截面积(3.8X5.0X0.9=17.1),音频下限和输出功率75W无 ...

白版的公式是认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下限20HZ,
20HZ的信号,在实际的音频中连1%都不到,能发出20HZ这么低频率的声源 ...

说服下自己,让心里不纠结。如果定在30hz,总感觉不好

网友B:
我提供的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是有依据的。信不信由你。

网友B:
楼主已经选定114X50的铁心(3.8X5.0),如果按公式设计,其截面积绝不止这个值。记得海河版主曾经说过,当年设计过一个20Hz的输出变压器,其铁芯截面积可以制作电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选定114X50的铁心(3.8X5.0),如果按公式设计,其截面积绝不止这个值。记得海河版主曾经说过,当 ...

没有那么可怕,114X50在工频50HZ下有300W的功率,20HZ按照最低估算30%的效率也有90W所以75W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117平方厘米的铁芯!可采用舌宽5厘米,叠厚20厘米的Eⅰ150铁芯制作,铁芯静重估计是50斤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的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是有依据的。信不信由你。

白版有时间可以多教点输出变压器的知识,懂得人越来越少了,不然胆机就真的没人玩了。从三极管过来的,找了几个电路自己计算验算,算是学会了真空三极管接法的计算了,就是输出变压器不懂。后级输出管选个便宜的fu系列高压大屏流都可以。

网友:
按照屏至屏阻抗10K,效率85%计算,20Hz,75W推挽牛,最小铁芯截面积93.75平方厘米

网友B:
设计电源变压器可以按最大磁通密度(过去多表述为磁导率)取值,而设计输出变压器时为了降低失真,质量较好的硅钢片也只能取8000~10000高斯,该简易公式时间较早,取值可能更低,由于找不到其原始公式,所以无法修正其系数(电源变压器的简易设计公式S=1.25√P,经过对照原始公式得知磁通密度取值为9000高斯,由于现在硅钢片质量普遍提高,我对该简易公式进行了修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计电源变压器可以按最大磁通密度取值,而设计输出变压器时为了降低失真,质量较好的硅钢片也只能取8000~ ...

白版的修正没错,我在唐道济先生参与编辑的《无线电元器件应用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看到的计算公式和您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本

楼主:
如果次级8欧姆绕阻刚好排满一层,然后并联输出;那么4欧姆绕阻怎样解决,从8欧姆绕阻引的话可能存在漏感,如果单独绕阻又麻烦。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功率要开方(Sc=k√P)*,而输出变压器则直接用 ...

白版不看好38X50铁芯,我另外买了两对C牛,截面积是32X64的,卖家说是1.5T-1.7T的,打算单C做输出推挽牛,看看能不能达到20HZ  75W

网友:
这是要拆楼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白版不看好38X50铁芯,我另外买了两对C牛,截面积是32X64的,卖家说是1.5T-1.7T的,打算单C做输出推挽牛 ...

我还有两副截面和这个是一样的,高度不一样我那个不是160就是180mm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两副截面和这个是一样的,高度不一样我那个不是160就是180mm高的。

磁路长度不同,磁路长度会影响哪些参数希望坛内兄弟科普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磁路长度不同,磁路长度会影响哪些参数希望坛内兄弟科普下

铁芯截面积相同线圈匝数相同时,电感量与磁路长度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芯截面积相同线圈匝数相同时,电感量与磁路长度成反比。

看来,相同截面积的情况下,还是要选磁路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路长度不同,磁路长度会影响哪些参数希望坛内兄弟科普下

磁路长度与初级圈数有关,以推挽输出变压器为例,这几本书以及1978年《无线电》杂志有关文章给出的公式几乎都是相同的:
《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及《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
初级圈数Np=450√L·lavc/S  L是初级电感,S是铁芯截面积, lavc是磁路长度,硅钢片手册可以查出,也可以按舌宽的6~7倍来计算。
1978年11期《无线电》杂志给出的是
初级圈数N1=(400~500)√L·lavc/S,文章说明为“一般情况取400~450左右,当铁芯质量不够好或窗口足够大时,可以取450~500左右”。
在检查最大磁通密度时公式也涉及磁路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功率要开方(Sc=k√P)*,而输出变压器则直接用 ...

白版,刚得一本书,怎样设计放大器,里面计算略有不同

楼主(2023-04-27):
淘了几只廉价的小管子,打算配合c型输出牛做台推挽,输出牛初级线径打算用0.35的线,不知道是不是0.35的,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各位前辈  我计划搞台211单端  96式60厚的输出牛够不   ?要不要搞到114式60厚   ?
搞台终极机器玩玩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