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脑主板被我插20v电源不开机了

楼主(2023-03-20):
主板被我不小心输入20v导致现在开机风扇自转,过一会风扇自己停止无法在开,各位大神会这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求解

补充内容 (2023-3-20 13:32):
哪位哥哥有兴趣我快递给你研究研究

网友:
先检查供电线路

楼主:
我不太懂线路...我朋友上次让我测量主板上的那一排电容,安装cpu时电容是通的拿掉cpu就不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线路...我朋友上次让我测量主板上的那一排电容,安装cpu时电容是通的拿掉cpu就不通了

12v接口附近的电路,一般有电压保护,不会危及CPU,南北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接口附近的电路,一般有电压保护,不会危及CPU,南北桥。

那就是现在的保护电压模块可能损坏了导致现在的问题

网友B:
保险电阻应该先烧 然后是外围芯片组供电的场管炸管 要是还没有止住 下一个就是CPU的供电部分 电源管理电路 附带几个电阻 处理器的 核心部分供电场管烧毁   如果再不打住 下一个就是烧内存条供电和处理器供电
发出巨热和电光 全部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应该先烧 然后是外围芯片组供电的场管炸管 要是还没有止住 下一个就是CPU的供电部分 电源管理电路  ...

外观看不出哪里坏了看不到烧毁的样子,通了20v开机没开开然后就拔了,或来换12v测试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观看不出哪里坏了看不到烧毁的样子,通了20v开机没开开然后就拔了,或来换12v测试就这样了,

强光手电照射电路板 可以看见烧痕和击穿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光手电照射电路板 可以看见烧痕和击穿的痕迹

诶  我可以试试  虽然不知道怎么看  哈哈

网友C:
修电脑主板可不是一般懂点电路就能行的,起码对电脑的供电线路了解一些,对单一电源供电主要是搞懂它是怎么分配不同电压输出的。反正我是看到电脑主板就头疼。

网友D:
估计是挂了;CPU一般才几伏特的供电电压,主板的调压mos模块大概是调不了这么大的范围,没准直接把CPU弄报废了。

网友:
估计多相PWM稳压控制器IC坏了,
这些PWM控制器通常都自带升压电路,以便驱动半桥NMOS,有自举升压的IC通常耐压都不高。

网友:
杂牌一体机或者工控机上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电脑主板可不是一般懂点电路就能行的,起码对电脑的供电线路了解一些,对单一电源供电主要是搞懂它是怎么 ...

这个维修对我来说无从下手,知识面还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挂了;CPU一般才几伏特的供电电压,主板的调压mos模块大概是调不了这么大的范围,没准直接把CPU弄报 ...

cpu到可以再买一个i32330m很便宜,主要是主板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到可以再买一个i32330m很便宜,主要是主板问题解决不了

2、3代Intel CPU的主板很便宜呀,如果修就不值当了,还不如换个主板。不建议换这种单一12V供电的,还是标准的比较耐用,电源、机箱都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代Intel CPU的主板很便宜呀,如果修就不值当了,还不如换个主板。不建议换这种单一12V供电的,还是 ...

它自身功率低,我的想法就是换个c口供电,我使用手机充电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代Intel CPU的主板很便宜呀,如果修就不值当了,还不如换个主板。不建议换这种单一12V供电的,还是 ...

既然是坏了就想玩玩瞎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坏了就想玩玩瞎研究

好像也没有研究的余地;主板全是数字元件,坏了只能换,而且更换非常不易,要顶级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指,检测仪器也得专业啊,太难了!数字电路还不像模拟电路那么有趣,它主要体现在软件的安装与使用上,相较硬件,软件使用技巧更能激发大脑的想象发挥和创造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也没有研究的余地;主板全是数字元件,坏了只能换,而且更换非常不易,要顶级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指,检 ...

难倒我的就是测量,不知从何下手,还有就是不知道怎样判断好坏....哈哈 更换的话还算简单点

网友:
检修电源管理部分

网友E:
很简单,查3.3V 1V 1.5V 5V 0.8V各路供电。或者测各路二级体有无短路,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查3.3V 1V 1.5V 5V 0.8V各路供电。或者测各路二级体有无短路,断路。

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比较笨不知哪些是这些电压的触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比较笨不知哪些是这些电压的触点

这事简单啊,找电感啊

网友:
    这个板子的检测和笔记本的一样,先监测待机的 5V     3.3V是否正常 !

网友:
找个电脑城,到维修点修理即可,50元,这东西还是自己不要修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事简单啊,找电感啊

好厉害呀  我有时间试试

网友G:
开机转一会之后停了无法再开机的现象来推断应该是缺电压保护。你先测5个电感的电压,还有固态电容的电压。风扇接口旁边的应该是内存电压。1R0两个电感应该是CPU电压,4R7两个应该是3V,5V待机电压,其它电压还看不出来。把拆风扇之后的图片拍清楚。不过应该是烧电源芯片机率高,如果你测电感都有电压,那你换一个CPU试一下能不能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机转一会之后停了无法再开机的现象来推断应该是缺电压保护。你先测5个电感的电压,还有固态电容的电压。 ...

cpu换了 不行  我感觉弄不好好像cpu都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换了 不行  我感觉弄不好好像cpu都烧了....

测试电压先啊,有热风枪吗?上拆开风扇后的高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