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2AP9小信号检波需要加偏置电压吗?怎么加偏压?,

楼主(2023-03-20):
有评论说:“2AP9小信号检波需不需要加偏置电压,我的结论是也需要,否则检波出来低频信号失真严重!”是这样吗?
好像一般收音机里都是不加偏压的。

网友:
借用隔壁贴的一张图,BG3的下偏置电阻实际由红线标出部位(同时也是AGC)和音量电位器组成,在静态时检波二极管是有微电流的(相对于2AP9来说是正向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