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2猫眼6E2不闭合问题

楼主(2023-03-20):
711-2猫眼6E2收到清晰电台时,猫眼不闭合,用万用表实测下面两处电压分别是205V,和65V,
与原理图不一致,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管子已经坏了?

管内表面老化不是很明显

网友A:
6E2寿命很长的,看亮度应该没坏。是不是刚开机时闭合,过一会就不闭合了,还是收到电台时比无台处要闭合一点。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个原因是和中频变压器的谐振曲线形状有关,再一个是和所接收电台信号的信号噪声比有关,后者现在实在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个原因是和中频变压器的谐振曲线形状有关,再一个是和所接收电台信号的信号噪声比有 ...

再一个是和所接收电台信号的信号噪声比有关

这个我用磁棒方案做接收也试过,听到的电台很清晰的,也还是不会闭合,是完全不会动,我怀疑是不是坏掉了,但是是刚上电时候是有一个从闭合到打开的过程。
加磁棒后只在高端频段能收到几个台,貌似加磁棒效果一般
另外,这台机器,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都是很大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2寿命很长的,看亮度应该没坏。是不是刚开机时闭合,过一会就不闭合了,还是收到电台时比无台处要闭合一 ...

刚开机时闭合,然后慢慢打开,最后一直稳定不会动,不论是否收到台,都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隔三岔五的总会出现提问,说明一点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爱好者进论坛,

爱好者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去搞互联网,没人搞电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机时闭合,然后慢慢打开,最后一直稳定不会动,不论是否收到台,都不会动。

这问题已经在论坛问过很多遍,这种典型故障就是6k4的问题,多准备几只6K4试试,很多新的6K4也有这问题

网友D:
看看栅极那个0.047UF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有些型号是涤沦的寿命很长,有些是纸的。

检查一下2.2M电阻有没有变质,检波信号电压不够大的情况下,也会不闭合。

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接收情况,虽然能清晰的收到电台,信号电平还是不够,相比于早前的接收情况,那可是震耳欲聋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隔三岔五的总会出现提问,说明一点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爱好者进论坛,

说明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我在调试时发现,反而在短波时有的台猫眼闭合比中波都好,说明中波的信号噪声比还不如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已经在论坛问过很多遍,这种典型故障就是6k4的问题,多准备几只6K4试试,很多新的6K4也有这问题

等搞到新管子试试,手上现在没备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711-2不少都有这现象,114就是没有这现象,当然6E1爱老化。

这种典型故障现象就是6K4的问题,144也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栅极那个0.047UF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有些型号是涤沦的寿命很长,有些是纸的。

检查一下2.2M电阻有 ...

我机器上的400V高压电容都是纸质的,之前爆了一个换掉,不排除是电容漏电,找时间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好者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去搞互联网,没人搞电的东西

哎,没点基础的,不喜欢动手的,怎么搞啊。不谈其他,连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偏置都搞不定的,估计搞胆机更悬啊。不会计算偏置,就不能搞甲类。栅负压都不好选。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不会算晶体管偏置,我说的是普通的电工,不是师傅级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