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焊接秘方

楼主(2023-03-20):
魔法电烙铁180W,价180
魔法焊锡丝共晶63,价16
铝合金薄壁管,D10 x1,,,价1.5
今天焊接了他们。就这样焊了。
请大家忘记那些狗屎助焊剂,屁用没有!
要焊铝,就:
A、 大功率烙铁,100W起步
B、薄壁件,厚的要用喷枪的。
C、关键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D、C的意思是:吃足了焊锡,烙铁头盯住一个位置往死里招呼!,不停地按在地下【摩擦】!!!关键是摩擦!!!
E、会不会焊坏了?会不会损伤烙铁头?会不会【氧化?】,会不会..... 一旦你有这些想法,必然失败
FGH===别听网络瞎说,氧化啥的,他娘的高温不氧化的那是黄金!,焊不上,不吃锡跟【氧化x?!】没关系。原因就是温度不够,铝导热快!并且一般的铝件比较厚(刚度低的补偿)。
z。说实话,铝表面张力大,锡不拉片,成球! 这是一个大面积 吃锡的困难。你需要,用细铜丝缠绕几圈,帮助焊锡分散,可以做到大面吃锡。要么就多【摩擦】几个不同位置,然后连一起。  大面吃锡后,绝对掰不下来。

不熟悉技术帖子该去哪个版面。 觉得有用的,给转移几个,谢了。

网友:
其实焊铝没那么神秘,锡焊的原理就是在金属表面形成锡的浸润层,锡对于大多数金属都有良好的浸润,前提是---表面干净,只要表面干净,都能焊上

助焊剂的作用一个是去除氧化层,二是隔绝空气防止二次氧化
大功率烙铁的作用是减少加热时间,减少焊接面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降低氧化
大力摩擦的作用是在去掉氧化层的同时马上把焊锡沾上去

所以,归根结底,所有操作还是去氧化

网友:
加一点玻璃纤维粉磨擦效果更好!

网友A:
有种低温焊锡,据说金属通焊^_^

网友:
楼主好人一枚,鉴定完毕。

网友B:
这价值几十亿的专利技术就这么公开了楼主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值几十亿的专利技术就这么公开了楼主好人

网友:
我焊过微波炉铝漆包线好多次,就用松香加大功率电烙铁,方法就是不断的摩擦;有一次焊锂电池的铝耳没有成功,原因是铝导热快,把电池的包装弄化了。不敢再继续,不然锂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除了这个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快速焊铝

网友C:
锡真的可以焊铝吗

网友:
估计氧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铜导热比铝快也很好焊,估计铜氧化速度比铝慢。使劲摩擦可以把氧化层磨掉然后焊锡马上覆盖迅速隔绝空气,避免再次氧化,就焊住了,我猜的
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能焊住就是好方法,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低温焊锡,据说金属通焊^_^

正解,摩的可的老红轴焊锡,那个是腐蚀性大流动性好,我焊过铝水壶,能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真的可以焊铝吗

可以。焊锡要腐蚀性大流动性好的

网友:
脑筋该换则换,万用焊丝焊铝效果很好,铝助焊剂效果也很好,我原先修电机时经常焊铝漆包线,万用焊丝是进几年才有的,一米几块钱,铝助焊剂老早就有,网上几块钱一小瓶,只要注意专门准备一把烙铁就行了,焊过铝的烙铁不好用

网友:
有铝焊锡丝,要怎么麻烦干嘛

网友:
我发过这样的帖子,结果是招来了杠精,实在是招惹不起就作罢了。

网友:
我有块手机电池就是铝的有一极,焊到最后怎样都焊不上,最后放弃了

网友:
不需要什么魔法,电烙铁只要功率稍微大点,准备一个混合了金刚砂的松香盒就能焊。我是把角磨机上用得不敢再用的砂轮片敲成粉状,倒入一个专用的松香盒内,铝线或铝片淹没在松香加热后的融液中用电烙铁反复摩擦,不要多久就能上锡。记得以前还发过照片,一个专用的铁皮盒子。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我实操焊接过,不难。

1、清理表面。
2、预热。
3、助焊剂可以用。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摩擦的。
5、普通焊锡丝可以的。

网友:
铝焊丝,铝焊药水,试过,都一个东西,纯铝不锈钢都可以焊,但是,铝合金焊不了,手电铝电路仓试过不行,铝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