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三明治”面版矿石机耳机阻抗匹配单元

楼主(2023-03-20):
       近期制作的两台长拉杆天线矿石机都没有安装电流表,为了客观比较二者的接收效果差别,遂有了制作一个带电流表的耳机阻抗匹配单元的想法。参考了坛上老虎哥等几位大师的相关作品,利用五天的业余时间完成了制作。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亚克力版,也不会电脑CAD制图技术,所以将就材料用笨办法制作一简易版的,其结果就是照虎画了一只猫。
1、线路图,没有设计班尼
2、翻出一闲置小木盒
3、把木盒锯个斜面,便于观察电流表显示
4、用树棍及预埋铜螺母制作4个固定桩
5、设计面版
6、用厚2mm的透明亚克力板制作两张相同尺寸的面板
7、用打印、粘贴、复印的办法用A4纸制作面板夹芯

8、将夹芯和两张透明亚克力板合到一起的样子
9、安装固定表头、波段开关等器件
10、焊接连线
11、完工后的样子

网友A:
效果如何?这个阻抗匹配器不好绕,用铁氧体磁芯?我有个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这个阻抗匹配器不好绕,用铁氧体磁芯?我有个表头。

初步试效果还好。变压器是买现成的仿T725。你这个表头比我的表头品相好。

网友:
矿机匹配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这个阻抗匹配器不好绕,用铁氧体磁芯?我有个表头。

表盘面积大方便观察指针微小的变化趋势,对寻找弱台非常有帮助。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加分。

网友:
自藕匹配?

网友B:
斜面儿的。用着方便,看着方便。比较人性化。标签儿纸夹在两层亚克力板的中间,有创意。有了这个阻抗变换器听矿机匹配各种型号的二极管儿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面儿的。用着方便,看着方便。比较人性化。标签儿纸夹在两层亚克力板的中间,有创意。有了这个阻抗变换器 ...

谢谢加分鼓劲。这里特意选一个大表盘微安表,主要想在寻找弱台时更方便观察电流表指针的微小变化或摆动趋势。

网友:
非常好,做工一流,点赞!

网友:
不错,从制作来看,楼主也是个细心人。

网友:
不禁惊呼 这手艺好生了得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老师的动手能力,设计能力绝对一流。面板斜面设计,非常便于观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老师的动手能力,设计能力绝对一流。面板斜面设计,非常便于观察,非常好。

虎版设计的阻抗匹配单元更好、更漂亮、功能更好用,无法完全复制您的只好来个简易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