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稳压值

楼主(2023-03-20):
我用mf47的10k档测量3v稳压管,只有1.8v,用6v电池测量是2.8v左右,这个错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福禄克(1577、1587)和优利德(UT531~533)等厂家都提供最大 1000V,1~2mA 测试电流的万用表  ...

我有一块UT533,十几年前就是六七百元,现在一千多元了,实践表明会有系统的误差,毕竟不是用来测试稳压管的。一块MF47型才十多元吧,10几元的性价比多高!

我1993年买过一款MF96VP的万用表,大概要400多元,欧姆档采用的1.5伏+15伏+15伏电池,具有100K、10K的高阻档,变通应用,30伏以下的稳压管都能显示不同的值,不过只能参考,精确的值还是要用其他的办法或图示仪。

网友们不要误解,上千元的电表属性不对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47表如何,这里自有公论!

后来我找来3节12伏电池,串接在一起,再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再配置两个香蕉插头,买一副插头上有旁通孔的万用表笔,随便找块万用表或电压表,需要测试稳压管时就将电池组件插到旁通孔上,表笔去测试稳压管就行了,用来电路板上在线测试非常的方便。成本不高、几元钱就行,唯一的缺点就是要动手!

从电脑中找来以前的图片贴到这里、

实话实说,测试不能只讲性价比,还要考虑测试的结果价值多大,如果只需要八九不离十的结果,用一块合适的万用表能够凑合,如果需要精确一点,我上面提到的两种万用表也不行!动脑的方向要对,还要勤动手!

网友:
我还是用我的笨办法,可调电源串个电阻,再加一个万用表测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奈何总有些人对数字表测元件“要外挂一个电源”这事横挑鼻子竖挑眼

我是说过,我很多时候宁愿用指针表直接测,也不用数字表+外挂电源的方法去测,因为我觉得后者方法不够方便,而用指针表简单一测,往往能基本满足我的需求。我只是介绍了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专挑后者做法的毛病。

当遇到了在pcb上作在路测量的需求,我知道指针表是应付不了(因为灌出电流太小),这时我有多种选择,而且都做过:一是用可调稳压电源串限流电阻,配合数字电压表来测。也就是,使用了类似jhxc的方法。二是顺手用烙铁焊开一只脚,用指针表直接测。三是把稳压二极管完全拆下来,另外单独测。

我也曾想过,像jhxc那样来自制简单的测试模具。但我慢慢发现,需要这样测稳压二极管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所配的高压电池多是以放坏告终,所以早早打消了念头。

——————

其实,谈到这里稳压二极管的测量,还涉及到测量需求的问题——你需要测得多准确?离开测量需求去谈测量方法,套用某个流行说法是属于“耍流氓”。

比如:

1、不小心把一只1/2w稳压二极管混在多只1n4148里,又或者2只不同稳压值的管子搞混,想把他们区分开来,但从外观上又分不出来。

这样的需求,用指针表直接测能行吗?能

2、知道他是稳压二极管,现在想知道他的稳压值(一般意义上的额定值)。这样的需求,用指针表直接测能行吗?

高压一些的(但不超出指针表测量上限),能行,但准确度有限。低压的,基本不行,因为测量误差过大,越低压误差就越大。但如果你降低要求,只是想确认他是不是稳压二极管,也能行。

3、想通过测量,知道手头这只稳压二极管的准确稳压值。

这样的需求,用指针表直接测能行吗?不行,因为指针表测到的结果太粗糙。

4、与第3相同的需求,用带有稳压管测试能力的数字表(比如fluke 1587)、可编程电源/源表、或者是数字万用表+电源测呢?这又要看更具体一些的需求。有的情况能行,有的情况不行。

比如,你要用作高位表的基准。。。。这个不用多说。

又比如,低压的管子,因为对测试电流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那些带稳压管测试能力的数字表往往也不行。后两种方法面对这种管子,还需要设置好测试电流,否则也是测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UT533,十几年前就是六七百元,现在一千多元了,实践表明会有系统的误差,毕竟不是用来测试稳 ...

不错的想法,以前也做过类似产品,不过是可以输出200V的逆变电源加恒流源,体积有点大。

网友:
一是原理上稳压二极管需要一定的电流才达到额定值。 这表怕是不行,
二是现在好用的仪器很多,记一堆经验公式方法,不如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串个电阻放到电源上直接测量更简单可靠

楼主:
15v电池,精艺47
数字表92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47没有测量稳压管电压的档位

把10k档的15v电池当作电源用的

网友:
10K档的输出电流太小了。

网友F:
很久很久以前的某杂志或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我只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个公式:稳压值=(1-θ)×15。其中 θ 是万用表的偏转角度,1-10v对应角度为0.1-1,读数万用表10v挡位,默认万用表Ω×10k档电压15v,反向测量稳压二极管且稳压值低于15v,由于提供的测量电流较小,所以测量值略低,但有参考价值。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47L型可测稳压值

网友G:
MF47 10K档的电流才30-50ua 远远小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稳定电流Izmin,因此此时没有工作在稳压阶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H:
可以配合直流电源测量,如果是有恒流功能的电源,输出设置为稳压管的额定电流;没有恒流功能的可以串一个电阻然后调节输出电压是电流为稳压管的额定电流,此时测量稳压管上的压降即可。

网友C:
楼主测的是低压(仅3v)的稳压二极管,这些低压管的vi曲线不够陡峭,也就是,他的动态内阻大,而x10k档的测试电流小,引致测量误差大。

这有些像测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x10k档只能测到0.3v左右,离他常见的0.6~0.7v压降距离较远。

如果测的是6v左右的这些vi曲线陡峭的稳压管,又或者能灌出与实际工作电流相近的测试,那么,测量误差会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的是低压(仅3v)的稳压二极管,这些低压管的vi曲线不够陡峭,也就是,他的动态内阻大,而x10k档的测 ...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解疑,感谢小鬼头大师的解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正确的,后来我用2个2025电池串联,直接并3v稳压管,测量值是2.8v多,应该是10k挡电流小,虽然电压高,但是vi曲线不够陡,导致的测量结果错了啊

楼主:
15V电压是5个2025串联得到的,错误的原因楼上都分析了,具体怎么用指针表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低压稳压管工作电流稍大 稳压管电压是额定电流下的电压, 单用万用表只能测好坏。

用可调稳压电源串限流电阻完成测量 调节稳压电源可以看到稳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久很久以前的某杂志或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我只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个公式:稳压值=(1-θ)×15。其中 θ 是万 ...

百度一下,说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MF47 10K档的电流才30-50ua 远远小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稳定电流Izmin,因此此时没有工作在稳压阶段

应该是这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MF47 10K档的电流才30-50ua 远远小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稳定电流Izmin,因此此时没有工作在稳压阶段

对,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一下,说是*1.5

  其它的电阻档电源是1.5V的,所以乘以1.5,如果使用电池电压为9V或者15V的高阻电阻档。就需要乘以9或者15。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很久很久以前的某杂志或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我只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个公式:稳压值=(1-θ)×15。其中 θ 是万 ...

这个具体一点是什么样的,能举例吗?
假设指针指到10V挡的2V,θ是多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以配合直流电源测量,如果是有恒流功能的电源,输出设置为稳压管的额定电流;没有恒流功能的可以串一个电 ...

怎么可以“配合”第三方源呢 矿坛大佬成天吹嘘指针表比数字表强,就是因为指针表自带高压大电流源,数字表测个毛都要找个直流电源

你这样不是把指针表打落神坛了嘛

网友J:
  稳压管的数值用放大镜看清上面的印字就够了,万用表测量它的PN结有没有坏即可。如果经常要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有的是办法。虽然叫做万用表,但真的非要它“万能”,确实勉为其难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以“配合”第三方源呢  矿坛大佬成天吹嘘指针表比数字表强,就是因为指针表自带高压大电流 ...

数字表是大势所趋,想要精确的测量结果必须要有先进的测试手段。

老祖宗说术业有专攻、老祖宗又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对于排斥数字表的玩家,只能说句人各有志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J:
稳压管的数值用放大镜看清上面的印字就够了,万用表测量它的PN结有没有坏即可。如果经常要测量稳压管的稳 ...

我也记得看过这个原理,可以大约知道稳压值,但是不记得了,今天那朋友说的很久很久以前的,,,,,
真是想知道是怎样的,稳压管很多时候那个印刷很容易磨掉的,看不见了

网友:
随便一个12V电源,电磨、路由器什么的,都行。串接一个1K电阻,短路电流12mA,测10V稳压管也有2mA电流。因此测10V以下的稳压管肯定没问题。再高的管需要更高压的电源,找两个12V串联也不是难事。这个办法不会比图示仪差很多,简单粗暴。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数字表是大势所趋,想要精确的测量结果必须要有先进的测试手段。

老祖宗说术业有专攻、老祖宗又说世易 ...

对了你是不是有个 eevblog 的数表

我记得 eevblog 推出了一个数表,二极管档测试电流 7mA,可测到 15V 大多数(15V 以下)稳压管都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是不是有个 eevblog 的数表

我记得 eevblog 推出了一个数表,二极管档测试电流 7mA,可测到 ...

俺那台是BM786,是定位介于Brymen BM785 和 BM789之间的定制版。

你说的那个型号是EEVBlog 121GW,属于是深度定制Brymen代工的,Brymen自家没有相同或者近似的型号。

这个测稳压管的功能对俺来说没啥用,俺还是喜欢用源表测稳压管。

网友:
表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要用好手头的仪表,除了了解仪表外,还要熟悉器件的特性。

就楼主所提的问题来说,之所以有疑问,是因为同时在这两方面有欠缺。

网友K:
我一直是这样测量小功率稳压管的稳压值的:成都达维超级电子万用表,加一个普通数字万用表。选择电子万用表合适的电压和电流的电阻档位反向接到稳压二极管上,使用数字表的电压档直接测量二极管两端电压就是稳压值。可以测量0.5----2000伏的小功率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H:
, ...测稳压管的功能对俺来说没啥用,俺还是喜欢用源表测稳压管。

你这个就脱离了人民群众啦

网友:
国内有卖 F18B、UT89XD

要准确    还真要电源和合适的电流

玩具表、指针表估测:电路板、芯片、二极、三极管、IGBT、场管、大中小可控硅、高压硅堆等等
只是估测:不短不开对比正常数值
二类表在这个依据下,玩具表上面除了高压硅堆不能直接搞定,其它都OK,不必吃相难看(表内一个9V表外再拿个9V)外加9V,如将来有了开启电压大大超过22.5V的?指针表不是也得外加电源? 而玩具表直接OK。

会用不会用并不是啥本事
普通人只有拿着仪器多用用,玩熟了,一些估测法自然就会。
所以今天不要再排斥玩具表了,半包中华烟的钱就能买个不错的玩具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是这样测量小功率稳压管的稳压值的:成都达维超级电子万用表,加一个普通数字万用表。选择电子万用表 ...

这个超级表子

当年是我的向往,每周电子报来了我必看看二版中间的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具体一点是什么样的,能举例吗?
假设指针指到10V挡的2V,θ是多小?

2v的话,θ是0.2,稳压值就应该是12v。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组装一个简单的稳压电源,当时选2cw14就用这个方法,用店家的500表测试。

网友:
刚才我用47-6测量了一个3.3V的稳压管,10k档电池电压10.29V,短路电流63uA,指针偏转41小格,换算稳压值为:
10.29*(50-41)/50=1.85V
与楼主遇到的情况一样。

但我测7.5V的稳压管,换算结果约7.35V,正常。

测量结果偏差如此之大,与指针表10k档电流小(稳压管工作电流小)只是次要因素,主因还是管子的伏安特性欠佳吧?

网友:
搭接一个电路,串接电阻,查手册,电流控制在稳压电流范围内,测量电压就可以了。今天我用34401万用表测量2DW232一大堆,丢掉不少,好的可以稳定到波动小于1mV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将来有了开启电压大大超过22.5V的?指针表不是也得外加电源?

其实福禄克(1577、1587)和优利德(UT531~533)等厂家都提供最大 1000V,1~2mA 测试电流的万用表 使用这些万用表测试稳压二极管时会直接在表右下方显示稳压管电压,无需换算,非常方便。

而指针表反而受限于电池电压,其实高不到哪去,所谓数字表电(激励)压低,那只是某些数字表而已,不代表所有数字表:只不过这种测试激励电压非常高的万用表比较少见罢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你们用不着,死楞要纠结 22.5V 有啥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脱离了人民群众啦

挖老师既然这么说,那俺就当众给大家脱 。。。。。。脱一个!

写了一段Python代码,控制爱德万R6243测量稳压管的反向特性曲线,数据写入Excel表格当中并自动生成曲线。

虽然写代码花了一些时间,但是以后想要测的时候只要半分钟就能得到结果,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福禄克(1577、1587)和优利德(UT531~533)等厂家都提供最大 1000V,1~2mA 测试电流的万用表  ...

借用上面老师的话:这个有点脱离劳苦大众了。

人家也有摇把子(我先说了摇表,省得又来抬杠)或许电流又小些。

人家就是把10K档的能估测个别零件来说事

而数字表的综合优势在这类抬杠中,我们是不会吃相难看(用5档怼一档,二极档只相当于R100欧档)拿来说事。

我是退休了,也不工作了。要不也买台表玩玩,搞维修的就是测个电压,看看后面几位的跳动也可知道后面电路的大致情况(停止、起振、轻载满载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挖老师既然这么说,那俺就当众给大家脱 。。。。。。脱一个!

写了一段Python代码,控制爱德万R62 ...

SMU 好呀,我就只能用台可调电源干这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找来3节12伏电池,串接在一起,再串一个电阻、再配置两个香蕉插头,买一副插头上有旁通孔的万用表笔,随便找块万用表或电压表,需要测试稳压管时就将电池组件插到旁通孔上,表笔去测试稳压管就行了,用来电路板上在线测试非常的方便。唯一的缺点就是动手!

奈何总有些人对数字表测元件“要外挂一个电源”这事横挑鼻子竖挑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SMU 好呀,我就只能用台可调电源干这活了

这种只用到一个象限的测试,SMU确实属于大材小用了,用它只是因为它就在那里而且电压能到110V,俺手里电源不少但是电压普遍偏低。

其实现在可编程电源如果遇到合适的二手的话,几百块就能拿下了,可能有些外观品相上的瑕疵但是从使用的角度讲还是很划算的,俺真心觉得玩电子的人至少也要拥有一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UT533,十几年前就是六七百元,现在一千多元了,实践表明会有系统的误差,毕竟不是用来测试稳 ...

老师是坛里与时俱进的前辈(二类表都是领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想法,以前也做过类似产品,不过是可以输出200V的逆变电源加恒流源,体积有点大。

你这个相当不错啊,很实用、完成度很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过,我很多时候宁愿用指针表直接测,也不用数字表+外挂电源的方法去测,因为我觉得后者方法不够方 ...

用可编程电源/源表测出曲线的话,可以算出动态电阻,这也算是稳压管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UT533,十几年前就是六七百元,现在一千多元了,实践表明会有系统的误差,毕竟不是用来测试稳 ...

看到你这小装置想起俺也做过一个带香蕉插头的,本来是用来把几个功率电阻并在万用表正负端给开关电源的大电容放电的,后来做电流检测放大器的时候看到它合适,又给二次利用了。

网友:
搭个电路测试,简单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可编程电源/源表测出曲线的话,可以算出动态电阻,这也算是稳压管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你这已经是多点测试了,需要使用比万用表功能更强的仪器。类似测试仪器还有晶体管图示仪、VI曲线仪,还可以在加有偏置电流的时候,用ac阻抗仪来测(一次只能测一个点)。

所以,谈测试方法,不能离开测试需求。你需要测的是动态内阻,如果需要测的是他的噪声,那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种只用到一个象限的测试,SMU确实属于大材小用了,用它只是因为它就在那里而且电压能到110V,俺手里电源不少但是电压普遍偏低。

其实现在可编程电源如果遇到合适的二手的话,几百块就能拿下了,可能有些外观品相上的瑕疵但是从使用的角度讲还是很划算的,俺真心觉得玩电子的人至少也要拥有一两台! ...

话说你那玩意 2 象限还是 4 象限的

普通可编程电源的话用来测半导体还是力有不逮,因为它们多数电流的回读分辨率可能到 uA 级但编程分辨率是 mA 级,我用 6626 能到 uA 级,虽然比起 SMU 还不够看,但通常地测个二极管什么的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那玩意 2 象限还是 4 象限的

普通可编程电源的话用来测半导体还是力有不逮,因为它们多数 ...

必须是四象限的啊,穷比的SMU岂是浪得虚名!其实俺一直想要一台K24xx的,奈何这玩意价格一直高高在上,蹲了好几年也蹲不到便宜的,索性就又收了一台R6243 ...... 这东西除了笨重和吵闹之外就没啥大毛病了

网友M:
看了半天,很多回答都离题越来越远了。简单回答楼主吧,你测稳压管,错在没看手册,没看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稳压值是在工作电流之下得到,如果你给的电流过小,怕是难得出精确的结果。用47表就是这样的结果,用6V电池看不出是什么条件,有没有串电阻?一般稳压管工作电流都在1mA以上,提供这个电流才可以测得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了半天,很多回答都离题越来越远了。简单回答楼主吧,你测稳压管,错在没看手册,没看稳压管的工作电流。 ...

你说的两样都对。
回答的不靠近主题。
擦亮也对,要提供比较大电流的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了半天,很多回答都离题越来越远了。简单回答楼主吧,你测稳压管,错在没看手册,没看稳压管的工作电流。 ...

我在我的另外一张贴测试过、对比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回忆起坛友所说齐纳击穿以及雪崩击穿。

网友:
      看看我改的,在我的维修可调电源上加一个开关和恒流源,电路简单,测LED或稳压管(35V以内,我的稳压电源最大输出40V)很方便,还不用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