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5伏电压为低了

楼主(2023-03-20):
这是索尼录音机的一个电路电源供电见图,+5V和—5V都由这个地方提供。

检查发现IC1003运放的供电端—5V低至—3.6V而+5V在4.6V。但是当把运放·IC1003的4脚与电源脱开后—3.6V电源恢复到—5V,一旦与4脚连接电压又变为—3.6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正常吗?用其他型号的运放代换故障依旧。

网友A:
看看R1195 120欧电阻,有没有虚焊或变值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R1195 120欧电阻,有没有虚焊或变值

阻值没有问题,焊接也没有问题,运放4脚的电流为0.03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建议

阻值没有问题,焊接也没有问题,运放4脚的电流为0.03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值没有问题,焊接也没有问题,运放4脚的电流为0.03mA。

运放4脚的电流为0.03mA。?....

流经120欧电阻的电流,(12-5)/120=58mA,维持稳压管导通,几个mA就够...

那么,电流去哪里了呢?是不是那个0.1UF漏电了?

如果有表可测量,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C:
脱开供电 电压恢复正常 可能是IC1003问题 或者IC外围电路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4脚的电流为0.03mA。?....

流经120欧电阻的电流,(12-5)/120=58mA,维持稳压管导通,几个mA就 ...

120OΩ电阻两端电压是负12.26V与负3.6(只断开IC1003的4脚时是负5.0V)。另外机子上很多集成块要用到这个电源并不只是图片部分在使用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开供电 电压恢复正常 可能是IC1003问题 或者IC外围电路有漏电

用异型号运放替换也 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OΩ电阻两端电压是负12.26V与负3.6(只断开IC1003的4脚时是负5.0V)。另外机子上很多集成块要用到这个 ...

有多少个IC用这个电源,你一个一个焊开4脚和8脚,看那个IC有大电流

网友D:
你要厘清电路,看看这个稳压电路负载有几个,还有这电路本来带负载能力就是很一般,你可以交换下两只同型号的稳压管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厘清电路,看看这个稳压电路负载有几个,还有这电路本来带负载能力就是很一般,你可以交换下两只同型号 ...

就是在负5V掉落到负3.6V状态下,收音,放音,CD的音频信号可以到达IC1002之前。但是在IC1003输出端就没有了。如果将上述信号通过1uf的电容连接到IC1003输出端之后,功放可以正常出声。也就是说其他使用这组电源的部分不会有问题(通过断开供电引脚也验证了),今天我在测量IC1002的16脚时没有正5V电压(排除电容短路),把IC1002拆除后IC1003的4脚电压可以恢复到负5V,搞不清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厘清电路,看看这个稳压电路负载有几个,还有这电路本来带负载能力就是很一般,你可以交换下两只同型号 ...

今天我在测量IC1002的16脚时没有正5V电压(排除电容短路),把IC1002拆除后IC1003的4脚电压可以恢复到负5V,搞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其他集成块供电脚我也有选择的断开过,没有变化

网友:
不行的话,你用外加的5V电压直供,看看效果如何,反正不会变成烧鸡就有办法。那-5V仅仅通过一只稳压管稳压,带负载能力本来就十分有限,你既然能确定负载总电流不大,剩下的就是小case,

网友:
1002为何没有+5v?这个首先要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