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和正负检波的对比初探讨

楼主(2023-03-20):
场效应管检波矿收音机大都是半波检波方式,近一段时间试验了几个场效应管正负检波电路,这几天把这几个电路做了一下粗略的对比试验,得到一些体会,和矿友们分享一下,有不妥之处望矿友老师们指正探讨交流~~~

试验在我的矿机试验平台进行,线圈是铜管大环,电流表是AC5-3直流检流计,耳机甲板舌簧耳机,半波检波用一只耳机,对比方法是,中波大环接收中波666KHZ当地的佳木斯电台,然后在试验平台上分别连接各种相应的电路,观察检流计电流大小和听耳机声音的大小,以此来做依据判断区别对比。

试验平台

AC5-3直流检流计

耳机甲板舌簧耳机

试验1;独立反馈线圈的半波和正负检波的对比,电路图如下图,结果是半波和正负检波的双声道的每一路电流大小和声音大小基本一样,也就是说正负检波是半波检波的1倍,正负检波相当于2台半波检波矿机。
16038444[/attachimg

试验2:常规半波和常规正负检波的对比,电路图如下图,结果是半波和正负检波的双声道的每一路电流大小和声音大小基本一样,也就是说正负检波是半波检波的1倍,正负检波相当于2台半波检波矿机。

试验3:抽头半波和抽头正负检波的对比,电路图如下图,结果是半波和正负检波的双声道的每一路电流大小和声音大小基本一样,也就是说正负检波是半波检波的1倍,正负检波相当于2台半波检波矿机。

试验4:不用反馈线圈的半波和不用反馈线圈的正负检波,电路图如下图,结果是半波和正负检波的双声道的每一路电流大小和声音大小基本一样,也就是说正负检波是半波检波的1倍,正负检波相当于2台半波检波矿机。但是没有试验1 试验2 试验3效果好。

试验5:场效应管检波极简接入方式的矿石收音机电路和以上4个半波对比,结果和试验4接近 ,没有试验1 试验2 试验3好相差很大。

小结:以上就是这次粗略的对比试验,体会如下,试验1 试验2 试验3效果好,这3个电路方式效果接近,但是试验1效果最好。试验4  试验5 相对效果不好。场效应管检波独立反馈线圈正负双声道矿石收音机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27850

网友A:
实验平台的装备真牛,铜管大环、精品可变、甲板耳机、精密检流计,赞这种探索精神,必须加分。

网友B:
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矿坛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平台的装备真牛,铜管大环、精品可变、甲板耳机、精密检流计,赞这种探索精神,必须加分。 :h ...

感谢您关注加分鼓励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矿坛精神!

谢谢矿友关注加分鼓励支持

网友C:
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谢谢老虎哥的关注加分鼓励支持

楼主:
谢谢  jckm 矿友的关注加分鼓励支持

网友D:
支持楼主的试验。
有些书上每提到矿机倍压检波或全波检波的时候,最后要坠一句话:“是否能听出来呢”?或  “人耳不敏感”以此一笔带过。
实际上,矿机能够从天线获得多少能量是音频负载(耳机与检波输出之间)与高频负载(检波与LC之间)、天线耦合(LC回路与天线之间)互动的结果,就像落水者与近在几尺是救生圈一样,你挣扎扑腾得厉害,救生圈也有可能被你激起的浪涌推远了,,,挥拳打气球也有点类似,,,,

全波检波或倍压检波在有源的场合是有效的,以为源头(三极管集电极)通常是近似恒流源,多取能量相对于加重了负载,也会影响三极管,但还能适应一些;
矿机的能量来自天线感应高频电压,能够从中取用到多少就要看互动的结果,加重负载将影响天线与LC的耦合,最终不容易兑现到想要的那么多,甚至相差很远。
相对来说,磁棒线圈聚集电磁波的能力和长天线、空心线圈的可能不一样,主管判断前者经倍压检波或全波检波获得的能量可能比后两者要多一些。
不一定对哈,仅是个人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的试验。
有些书上每提到矿机倍压检波或全波检波的时候,最后要坠一句话:“是否能听出来呢”?或 ...

点中要害,检波的源性质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中要害,检波的源性质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郭老师说得精炼。

楼主:
ym78321  2023-3-21 14:13

и感谢老师的关注与支持!您说的非常的好。确实是这样的。

交流电不论强与弱都有正负半周,这是交流电的特征。

在恒流交流电源上我们利用全波整流,可以取出正负半周的电流,因是恒流源,不会因为多取出另一半周的电流而使电源电压下降的。
但是在矿石收音机中就不同了。矿石收音机中的lc回路可以看作是一个交流高频电源。影响这个lc回路的因素很多。其中Q值最为严重。还有阻抗匹配的问题。如果用传统的2只检波原件,全波或者倍压方式检波取出正负半周的信号,此时LC回路的负担比半波时又重了一倍,Q严重下降。。效果还没有半波的好。所以大家都不看好。全波检波和倍压检波电路。

在我试验的正负全波检波电路中只用了一支检波元件。另一路用高频扼流圈代替。由于高频扼流圈对lc回路相当于高阻抗负载,不会降低LC回路的Q值,所以取出另一半周的音频能量的同时不会降低另一半周的输出能量大小的,在我的实验当中,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本着怀疑的态度,也得相信事实。在我试验的这个正负检波的矿石收音机电路中,确实是相当于两个半波的矿机,是半波的1倍。

要是有感兴趣的矿友实验重复验证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