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的吊灯就这样

楼主(2023-03-21):
玩一玩频闪,频率20,次数6,曝光1/3。具体方法是用力一扒拉吊灯,赶紧退到合适距离拍照。

网友:
延时摄影,运动轨迹;

拍摄很成功!

网友:
搞艺术的专家老师

网友A:
按此方法拍摄打乒乓球才好。

网友B:
动感效果,相当于6次曝光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感效果,相当于6次曝光叠加

是的。快门打开后到关闭前有六次曝光,曝光量是六次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此方法拍摄打乒乓球才好。

是的,拍摄乒乓球运动也是很好选择。不同移动速度运动只需要设置不同频率、次数及曝光时间。

网友:
反正成都这地界儿,有的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