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WM的问题。

楼主(2023-03-21):
有没有尝试过用PWM播放语音,或者用PWM放歌曲。不是那种音乐的,是要有人说话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这个算不算:
TI的TAS5805M,直接从数字芯片(如XPU,FPGA,ASIC都行)接收I2S数字音频,然 ...

这个当然不算

这只是一个PWM输出的I2S解码器,washu说的是直接针对PWM波形的放大器,因此需要一个直接输出PWM波的源,但PWM波形不需要一个“放大电路”来放大它,因为PWM是用时间来承载信息而不是电压,所以,仔细思考下就明白了,直接输出PWM波的源,没有存在的意义

说句题外话,为什么总有人把D类功放叫做数字功放,D类功放和数字有一毛钱关系吗?数字信号需要功放?那不就是一行代码的事情? 所以并不存在“数字功放”这种物品

PWM信号包括PCM信号(不是PCM编码)、PDM信号本质都是模拟信号,否则,输出这些信号的对应DAC(PCM对应R2R构架DAC,PWM对应PWM构架DAC,PDM对应Σ-Δ构架DAC),为什么要叫做DAC?DAC输出的难道不是模拟信号?

所以我们才可以简单的用一个LPF从这些信号中得到调制信号(因为调制本身只是增加频谱而已),但你把数字信号通过一个LPF,能得到什么?所以这就是本质区别,数字信号承载信息的是比特流,信号的幅度频率相位仅仅用来表示逻辑关系,模拟信号承载信息的则是信号幅度频率相位这些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买个数字功放模块就可以听到了。

理论探讨。也是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在问“有没有尝试过用PWM播放语音”,那回复你了“买块数字功放模块”就可以听到了。

如果你想 ...

其实,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有一个WAV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人说的一句话,然后我转换成PCM编码,然后我根据PCM编码的值调整PWM的占空比。这时输出的PWM波形能否用普通的功放,例如分离元器件的OTL功放播放出来,可以有点失真。

不过您尽然已经说了,手机、电脑播放的都是PWM输出的波形,那就应该没问题了,只要是不是DA输出的就可以。

谢谢您。

网友C:
N年前,吹爆天的所谓1bit,和PWM也是等价的。  发烧音响都能支撑,何况语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年前,吹爆天的所谓1bit,和PWM也是等价的。  发烧音响都能支撑,何况语音呢?

真的啊,那太好了。谢谢啊。

1bit是啥?

网友:
你留意一下,两轮电动车防盗器上那种音质极差的提示音,我估计就是PWM做出来

网友:
pwm脉宽调制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把脉冲变成声音模拟讯号的方式,简单高效。而所谓DAC数模转换模式,则比较复杂,但却是一种支持数字算法的方式。至于音质,应该与PWM方式无关吧。

网友:
1bit是脉冲密度调制,PDM,这种技术后边的支撑算法是sigma-delta调制器,误差积分回馈算法。在很多低速高精度ADC和DAC中都有应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有一个WAV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人说的一句话,然后我转换成PCM编码,然后我根据PC ...

2 楼说的手机电脑都是 PWM 输出,我希望他提供具体的荔枝。

根据我的认知,电脑因为同时提供 Line out 接口,所以通常架构是把一个音频 DAC 接到总线上,你的功放其实是接到 Line out 上的:哪怕是 D 类功放,它也是接到 Line out 上,输入的模拟信号,然后 D 类功放的处理器将模拟信号重采样后变为 PWM 信号输出到喇叭(有 LPF)。直接从总线输送数字信号给功放芯片的架构我希望 2 楼提供具体荔枝,手机是这样做吗?我看到的蓝牙音箱,一体化芯片还是输出模拟信号然后后边一个功放这样的架构。

PWM+LPF 也是 DAC 的一种,DAC 有多种实现方式,R2R、Σ-Δ、PWM 都是 DAC 的具体实现方式,PWM 和 DAC 是前者从属后者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由于成本问题,如今大多数音频 DAC 是 Σ-Δ 架构(所谓的 1bit),相比于 PWM 频率固定脉冲宽度变化,Δ 调制在模拟电压更高的地方有更多脉冲而模拟电压较低的地方有更少脉冲,两者都可通过 LPF 后还原为模拟信号。

但不还原成模拟信号直接进功放的荔枝,我还是希望 2 楼提供实例。

网友E:
记得坛里有人曾经自己搭建过音频D类功放,搜一搜老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 楼说的手机电脑都是 PWM 输出,我希望他提供具体的荔枝。

根据我的认知,电脑因为同时提供 Line out ...

举个例子,这个算不算:
TI的TAS5805M,直接从数字芯片(如XPU,FPGA,ASIC都行)接收I2S数字音频,然后以PWM方式输出给LPF和喇叭。我听过一个开发板发出来的声,还不错,当大屏幕电视的音频功放应该很合适。
至于电脑和手机是否这么做,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坛里有人曾经自己搭建过音频D类功放,搜一搜老帖子......

我就搭建过几个啊。做过主流路线的,也做过自激振荡D类。
还在仿真软件里做过好几个sigma delta T类的。

网友:
晕,到底二楼在哪?这好像导致了不小的歧义。
只针对“现代手机电脑是PWM输出”这句话的话,当然是。现代数字设备驱动喇叭耳机的大部分都是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