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率表

楼主(2023-03-21):
前几天打开淘宝,结果送了张2.72元券,于是闲逛想用掉此券(促销好方法,让你花钱)结果发现如图周率表,见有小数点,想看看家中市电周率,因为电子数字钟老是走快,应该超50周,实付2.28元买下,原价5元

经试用,无小数点显示,只有整数,再细看页面介绍,该表参数如下    20-500V    10-99Hz 想想也是,5元钱想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这也太不可能了,刚刚收货后,又送了张2.98券

网友A:
1,用周率这个词,大概可以说明楼主是老前辈了。
2,现在市电频率稳定度好像远高于你的这个频率计。
3,电子数字钟应该也不依赖市电频率的,都是使用晶振的,只有古老的市电电钟直接用市电,依赖市电频率,这个钟应该都已经停产多年了。
4,这类按钮式的显示器件有很多,我也买了一些 ,有交直流电压,电流,功率等很多品种。使用很方便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周率这个词,大概可以说明楼主是老前辈了。
2,现在市电频率稳定度好像远高于你的这个频率计。
3, ...

称前辈,过赞了 我那个钟芯购于80年代,TMS3450主芯片,曰产洋拉圾,3.5元 板子买后自已改制,当时数字钟频率取样,的确取自市电,还尚无晶振电路,此钟连续工作巳近40年,从未发生故障,曰本电器质量的确过硬,也证明LED的寿命可达几十年

网友:
我收了一个110v,60Hz的收音机,也有这个类似的钟,变压器烧了,想改的,一放好几年了。。。。。。。。芯片有50和60 的选择线。
我现在家里钟换了,WiFi自动对时的,少了调时的麻烦。

网友B:
这个1号电池的钟不错,收音定闹还自动翻日期,一星期就2-3分钟误差。有事早上定闹很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1号电池的钟不错,收音定闹还自动翻日期,一星期就2-3分钟误差。有事早上定闹很好啊。

是不是电摆钟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摆钟阿,

是的,听力(床头)好的小孩说有响声,我们70岁了没有感觉

网友:
你这个没有接上下午这个点,可以接上去,这个钟刚装好时根本无法使用,市电频率低很多闲置了好几年,后来市电频率很稳定了就用了好几年,然后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