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英寸彩显高压包代换问题 bsc25-0252m

楼主(2023-03-21):
    有个神舟显示器,高压包时bsc25-0252m,网上买不到,好像只有bsc25-0252s或者bsc25-0252的,想问下怎么代换呢?图中同颜色的脚位是相通的,还有两个脚位与任何脚位都不通。感觉和同型号图纸有区别,是不是损坏了,就那两个脚就不通了?故障:高压包打火,但是没看清楚是哪里打火,就屏幕闪几下,保护,电源不启动了。 之前换过高压包,同型号的。原机高压包也是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对,就是1772ed,多谢分享,你这两个1772ed的各自型号都通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1772ed,多谢分享,你这两个1772ed的各自型号都通用吗?

资料来自网络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来自网络 仅供参考

通的管脚一致,就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的管脚一致,就不会有问题吧

是这样子的